[問題求助] Benq SH3742無影像有聲音有背光的故障問題?

楼主(2013-09-06):
大家好

七月底回新竹老家,打開家裡的Benq SH3742觀看,
看不到五分鐘螢幕就黑屏了,只剩聲音,從電視後面看有背光,
遙控器和電視上的按鍵都可以開關機,選台,調大小聲,整操作都沒問題,就是沒有影像。
回到台北後就密集的搜尋故障問題,
網路上看到的無影像有聲音有背光的故障的可能有面板,AD板,T-CON,
電視已經過保了,所以就利用每星期回老家一次的時間把它拆開看看哪裡故障,
電源板用電表量各點的電壓都和板子上標示的都吻合,包括待機的5V,
接著量T-CON發現接面板那邊的測試點電壓只有0.167V到1.555V,
沒有一個點超過2V,可以確定T-CON板掛了,
但是AD板就不是很確定是否有問題?(可以開關機,選台,調整音量,感覺像沒問題?)
請各位大大幫小弟看看電壓,看看AD板是否有故障?
若需要更多的測量點電壓,我再貼圖上來。
謝謝大家!

网友:
排線檢查一下!!  是不是黑了!!

楼主:
排線很乾淨,沒有短路燒焦的痕跡。

网友A:
上面有個12vin 12vin1這兩點有電壓嗎?

网友B:
換一片 就可以完修
再來修這片

网友C:
看照片感覺橘子有動修過~會不會橘子又熟爛了~再查一下相關點的電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有個12vin 12vin1這兩點有電壓嗎?

12VIN電壓11.97V,12VIN1電壓11.94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一片 就可以完修
再來修這片

所以我只要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真是太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照片感覺橘子有動修過~會不會橘子又熟爛了~再查一下相關點的電壓吧...

大大誤會了,
這T-CON圖片是版上下載的,我只是拿來標示電壓,並不是電視裡面的。
之前沒有修過,這是第一次故障。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要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真是太好了!

AD板就不是很確定是否有問題?(可以開關機,選台,調整音量,感覺像沒問題?)

這些動作(都有)故障機會 很少喔( 除非這台電視 有給電器行修過或是維修業者)
問一下(拆機是 您是第一手嗎)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要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真是太好了!

喔!看大大的狀況和我一樣~我是否也來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板就不是很確定是否有問題?(可以開關機,選台,調整音量,感覺像沒問題?)

這些動作(都有)故障機會  ...

是的,這是第一次拆機,之前沒拆修過。
這台其實很少看,是我母親回台灣過年時給她看的,
拆開背板裡面非常乾淨。

网友:
個人覺得80%機率故障點在t-CON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喔!看大大的狀況和我一樣~我是否也來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呢~

因為我沒有把握確定是否只有T-CON故障,所以來版上問問高手們的意見。
希望您也能解決問題,加油!!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喔!看大大的狀況和我一樣~我是否也來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呢~

你的故障是如何
說明一下
發個帖 免得沒用零件買一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這是第一次拆機,之前沒拆修過。
這台其實很少看,是我母親回台灣過年時給她看的,
拆開背板裡面非 ...

那可以 換邏輯板看看喔

但是這片 網購很貴 徵求看看喔
祝好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的故障是如何
說明一下
發個帖 免得沒用零件買一堆

w大大小弟有發文了,記得w大有上前關心下,這陣子也做了許多菜鳥式的檢測
以下是我發的帖標題
標題:我想自己修請大大們指點

謝謝w大大再次關注~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大小弟有發文了,記得w大有上前關心下,這陣子也做了許多菜鳥式的檢測
以下是我發的帖標題
標題:我想自 ...

好的 收到 馬上抄收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可以 換邏輯板看看喔

但是這片 網購很貴 徵求看看喔

我大概有搜尋過,大概在一仟多一點,應該還好吧?
還是W大有這片T-CON?
原本我母親還越洋電話說不要修了,
我想想花個兩三仟元可以修好也不錯,
不然買台新電視也是放在那裡沒人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大概有搜尋過,大概在一仟多一點,應該還好吧?
還是W大有這片T-CON?
原本我母親還越洋電話說不要修了 ...

我也很缺 這塊(邏輯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w大大小弟有發文了,記得w大有上前關心下,這陣子也做了許多菜鳥式的檢測
以下是我發的帖標題
標題:我想自 ...

邏輯板是那個型號
我知道才能說明喔
相片 照一下喔

网友D:
邏輯板是這400HSC4LV0.2

以下是我在論壇裡有發的文,照片都在裡面

http://bbs.pigoo.com/thread-46564-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所以我只要換T-CON就可以完修了,真是太好了!

沒修過的話,看看你們那個地區附近有沒有修液晶的,看看有沒有這塊板子,一般換板價大概一千元吧!
我上次自己修,結果修到爆了= =
還好故障板老闆還讓我抵了兩百元!
最後還是換一塊回來換= ="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邏輯板是這400HSC4LV0.2

以下是我在論壇裡有發的文,照片都在裡面

這個邏輯板 很貴
有時買不到喔
我還缺一塊喔

网友:
這片偶有1X片ㄟ......都是面板壞破屏拆下的良品  友達近8成我都有 奇美6成

网友E:
哇!!

對岸最便宜也要225元???    真的很貴!!

楼主:
引用 网友E:
哇!!

對岸最便宜也要225元???    真的很貴!!

人民幣225折台幣一仟多,這樣大家覺得很貴喔!!
那我以前賺的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