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修大功率專業功放, RAMSA WP-1400. 求指點門路 [21#已解決]

楼主(2013-09-06):
單位共有3台, 都是RAMSA
WP-1200   X2 (其中一台已內傷)
WP-1400 這次上台主角, 超級重!!!

在這向各大俠求救了, 在下經驗很淺, 請求指點一下門路.
病徵: 上電, 有指示燈, 大音箱沒有聲音輸出. 故障前 積塵 非常嚴重, 清理了.

8條保險絲沒燒. 懷疑燒大三極管, 因為年日和積塵嚴重.

.

有一情況先提一下: 上電風扇抽氣, 撥掉前級訊號線, 風扇抽氣加速. 奇怪.
.

NJM2068DD
NJM2901N

.

找相關文章, 不易 http://homepage2.nifty.com/takechihome/pa_system.html#RAMSA%20WP-1400A

.如果能夠得到 WP-1400的電路圖就好了.
.
我先將焦點放在 CN401的接線上, 可是怎入手測才是 ??

网友:
一般先查所有電源
再查輸入
在查輸出

网友:
看電源變壓器 230V  的機器! ...入力電源插對了嗎?

楼主:
上電正常,基本的開始步驟沒搞錯。
我在修理的基礎上跑文。
這機不能再擔重要位置,修好後備用。

這裡沒有修這類專業大功放的文章,修家用的多。
期望得先進的指導,也爲大家增加經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電正常,基本的開始步驟沒搞錯。
我在修理的基礎上跑文。
這機不能再擔重要位置,修好後備用。

---->上電正常,基本的開始步驟沒搞錯。

???

网友:
這種專業AMP要有相當經驗才可以完修,無經驗及初學者,不建議自己動手DIY,別到時候越搞越糟糕。

网友:
大功率後級,不要隨便拔掉訊號線
後果很嚴重
1.先確定功率晶體是否正常
2.開機量中點電壓
3.沒訊號輸出時,考慮一級一級量測
用訊號產生器送訊號
示波器由最後一級慢慢往前量
看看訊號由哪斷掉
未完全修復前,請用大功率電阻代替喇叭

网友:
你有輸入平衡訊號源   機器看起來是平衡輸入的

网友:
如果輸出共地,單端輸出的話
XLR輸入也可以將-IN接地,訊號由+IN與GND輸入
如果輸出沒共地,也就是說橋接接法的話
XLR的+IN與-IN接在一起送訊號,輸出端
SP+與G或SP-與G應該會有訊號輸出

楼主:
女兒們都病了, 忙亂.

理解大家的提點中......
不容易.
試修是肯定的, 因為不修只有丟的下場.

請問量 是用數字萬用錶的 ACV量交流電壓吧 ? 前後級都是 ?

拆大功率管是相對大的動作, 稍後才做好嗎 ? 但是它們是嫌疑最大的.
前級我會聚焦在 NJM2068DD 和 NJM2901 上.
都是摸索  大家請包含.

网友:
引用 楼主:
女兒們都病了, 忙亂.

理解大家的提點中......

這台機器如果要丟的話,相信很多人搶著要喔

我之前修過一台這類型的AMP
故障情形是有電源,喇吧保護器未跳保護
有信號輸入,沒有訊號輸出

故障狀況是前級放大器的基那二極體短路
以至於輸入訊號進入前集之後
沒有輸出道後端的功率放大
更換基那二極體之後就完修了

网友A:
剛幫你查了一下~免費的似乎檔案不見了
http://www.panasonic.owner-manua ... nual-PANASONIC.html
這是要付費的~不過只有約5塊美金折合台幣大約150左右算很便宜了可以讓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剛幫你查了一下~免費的似乎檔案不見了
http://www.panasonic.owner-manuals.com/WP1400-service-manual-PAN ...

感謝 et1109.
我昨晚剛也看到網上的付費的 選擇.    EMAIL了問一問.
花了好些時間去找線路. 對我這菜鳥來說所有門路都是經驗.

這機的線路板沒有大方的 標示, 就像那 CN401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 et1109.
我昨晚剛也看到網上的付費的 選擇.    EMAIL了問一問.
花了好些時間去找線路. 對我這菜鳥 ...

似乎日系基板都是這樣~美系的才會大方標示
不過如果真的是只要5塊美金~那就買一買以後可以修到找不到零件為止了

楼主:
忙碌中報告一下.
說過先從 輸入下手, 就查一下 NJM2901N 和2個 NJM2068.

NJM2901N 的 3,12腳的 輸入電壓有 14.2V. 正常吧.
1,2,13,14 是 4個 輸出, 只有1,2 有輸出, 9.47Vdc (20.2Vac)  (萬用錶黑筆接 12腳Gnd)

至於 NJM2608, 只量了下手位置比較容易的一個.
8,4 腳是 V+,V-.  沒電壓(紅筆黑筆接V+V-), 有這麼軟嗎?
1,7 腳都是 OUT, 當然沒 輸出.

努力...

.
漏了說購買線路圖. 網站要登記 不用登記的更好, 可是還是有意思買, 到時候放來讓大家參考一下.

楼主:
暫時發現 NJM2608 的8腳 V+ 沒有電壓, 追查是供電源頭是 50V, 470µF 大電容.
來到已經 開路的電阻 R206, 再下 25V, 470µF電容.

可是色環是甚麼 ??   5色/3色/4色 ?    50V  --> 25v 電容, NJM2608的 V+電壓是多少 ?
能理解為 紅紫黑棕 嗎 ? 2.7K
頭痛

网友:
引用 楼主:
暫時發現 NJM2608 的8腳 V+ 沒有電壓, 追查是供電源頭是 50V, 470µF 大電容.
來到已經 開路的電阻 R206,  ...

電阻參考這個 !!

http://www.hobby-hour.com/electronics/resistorcalculator.php

网友:
能理解為 紅紫黑棕 嗎 ? 2.7K
沒錯2.7K誤差1%

网友B:
WP1400使用手冊有電路架構.

楼主:
引用 网友B:
WP1400使用手冊有電路架構.

有看過,好像只是基本的線路

楼主:
生活, 昨晚太忙累了. 給遠岸的同胞一個知道.(我這裡香港)
女兒被懷疑有了肺炎, 晚上6點多進了急症室, 等了6小時才能看醫生, 再等2小時才上病房.
醫療結構出了嚴重問題, 醫生人手嚴重不足.

入正題. 帶來好消息.
找不到2.7K 電阻, 就用2個 5.6K 並了. (排在一起的 R205同病,同數值, 都換了) NJM2068的電壓回來了.
.
試機, 萬用錶接 喇叭輸出口. 因為沒經驗, 打哪檔量也不知道. 先測
後來用另一綜合的隨身大擴音機量它的輸出, 證實了 AC 檔是對的. 其實理論是用AC檔, 只是沒經驗就停一停.
.
MP3隨身聽訊號輸入, 接大音箱.
大聲出來了

想一想熱流的方向, 那電阻損壞是可以理解的.

接大音箱

网友:
勞心勞力的真是辛苦你了
照片中的小女孩,應該也不小了,怎還讓他有吸手指頭的習慣勒

所以這台AMP的故障點就是
前端的OPA沒有工作電壓
所以訊號無法傳送到後端的功率放大
恭喜你完修了,想必一定信心大增
也預祝令千金的病情,猶如這故障的AMP一樣
有貴人相助,順順利利的恢復原有的健康

楼主:
謝謝了 雄爸. 小女才2歲, 那習慣是應該改了.

這 AMP 給我的第一印象是, 壞大功率管, 因為積塵很厲害.
沒經驗, 音響的原理也明白的淺(雖然我是管音響的), 就硬著頭皮 摸. 由 IC 的供電入手, 都是這裡得的經驗. 感謝大家的分享.

另外想到的是, 後期應該還有一些保固的工作, 例如電容, 畢竟是老化了的機.

楼主:
至於 買線路圖, 我還有 2部這系列功率稍小的 WP-1200 也 掛了.
我想線路基本類同吧, 到了時候再考慮.

网友C:
管音響自己也可以學一點維修--說真的還不算困難
我靠音響維修也工作了五年以上
只是後來因為結婚去追求更高薪水工作
最後就離開電子業---------現在維修當興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管音響自己也可以學一點維修--說真的還不算困難
我靠音響維修也工作了五年以上
只是後來因為結婚去追求更高 ...

結婚就是這回事,改變.

WP-1200 可能挑戰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