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ASUS VW193 不過電維修

楼主(2013-09-06):
今天來了台VW193  按按鈕沒反應~拆

接上AD板測量14V只剩6.78V

測量5V只剩1.88V

斷開AD板後電源以一秒1V特左右慢慢上升至14V

一秒1V特左右慢慢上升至5V

這看起來不太像AD板故障~  蠻奇怪的

算了~換換PWM IC試試看好了

用的是EA1530A (這顆沒有可以替代的IC)

特別跑去IC995購買~     更換後~

上機~~  OK了      收錢收錢~

网友A:
這一塊 pi板 的高壓線圈 也是常壞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一塊 pi板 的高壓線圈 也是常壞元件

撐過3個月就好嚕~

网友B:
這問題我會懷疑是PI也!!畢竟移開負載就會正常電壓!
大大既然會去換PWM IC~~這想法我很意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問題我會懷疑是PI也!!畢竟移開負載就會正常電壓!
大大既然會去換PWM IC~~這想法我很意外!! ...

這片搞超久的~~上網google才發現這型號pwm ic故障會有這種情形

网友:
螢幕的需求跟電視不同,只要你上負載,你的5V ,(12V or 14V or 19V )會飄,會不見.
而且修多了,看電源板的生產廠商就大約可以知道.會發生什麼事了.
廠商省錢,設計做的不好,都會有習慣性的故障和通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