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正文平板可搭配數位電視棒嗎?

楼主(2013-09-06):
我想要電視帶著走,是買哪一牌的電視棒才有支援,怕買錯???

网友:
還沒聽說平板可以支援 OTG 外接電視棒的ㄋㄟ!!

通常是直接利用網路 連網路電視使用了!!

楼主:
連現在新的平板也沒支援啊~~~那真是可惜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連現在新的平板也沒支援啊~~~那真是可惜了

平板OTG 只支援鍵盤滑鼠、少數USB網卡、隨身碟,其他就沒啥能用的了

主要也是驅動程式的問題,

或許你可以自己寫個驅動程式,驅動要使用的電視棒,另外還要寫APP來操作

网友:
看看吧!

http://www.pointofview-online.co ... &product_id=358

Support for the following Android devices:
-POV TABLETS ALL CURRENT Android 4.0 and 4.1 MODELS
-Samsung Galaxy Nexus
-Samsung Galaxy SII
-Samsung Galaxy SIII
-Samsung Galaxy Note
-Samsung Galaxy Note2
-Asus Nexus 7
-Acer ICONIA Tab A510
-ARCHOS 101 XS
-ASUS EeePad2 (TF201)
-HTC ONE X(OS 4.1.1 above)
-ASUS padfone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