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Panasonic TC-32MPK 油畫維修(詳細更換流程)

楼主(2013-09-06):
油畫~~老毛病了就不再上故障照片拉~

直接把T-CON拆出來     V305B1-C01

故障的當然就是AS15拉~

設定風槍350~380度      風速開..........................................不會把旁邊零件吹走的風速n_121|

沿著AS15  IC周圍畫圈,10秒左右可以用夾子取下

拆下來啦~

用烙鐵跟焊錫清潔焊點 (輕輕加一點錫拖過就好,不要硬ㄎㄟˊ   !不然會掉PAD的)

清潔完大概像這樣

把新的AS15腳位對準,夾子壓著IC,照著剛剛的步驟IC周圍畫圈 , AS15的腳有吃錫表示差不多了
(抹一點點免洗助焊劑在焊點上會比較好吃錫)
搞定

油畫解除

网友A:
清楚!!設備夠~~請問那是用電子放大鏡??
大約是幾倍??價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楚!!設備夠~~請問那是用電子放大鏡??
大約是幾倍??價位?

便宜的放大鏡~ 我還年輕沒近視跟老花  這個就夠了

网友B:
看來我的焊工還有待加強了!!

每次用風槍解焊,要焊回去只能用刀頭慢慢推\

風槍一上會亂滑,風速才調到2,還是我的風速調節需要再整理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來我的焊工還有待加強了!!

每次用風槍解焊,要焊回去只能用刀頭慢慢推\

這給你參考一下!我也這樣子用的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UyUiO6AG9o

网友:
功夫好跟您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