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AAT1102此IC

楼主(2013-09-06):
請問這顆IC在市面上買得到嗎???
或者有可代用的??
小弟我查了老半天沒有任何收獲><"
請哪位大大知道的可幫忙一下~~~Orz

网友:
這裡有賣 如下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p;k=AAT1102&t=0

如果圖像有問題(不一定是這顆故障喔)

网友A:
你說的這棵應該是輸入3.3V輸出1.2V的穩壓IC把?  三隻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說的這棵應該是輸入3.3V輸出1.2V的穩壓IC把?  三隻腳的?

不是吧 差好多喔

网友A:
嗯!~ 那我記錯了~@@抱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嗯!~ 那我記錯了~@@抱歉!!

穩壓ic 跟 gammma IC確定外觀
(封裝也不同) 如樓主尚個圖容易說明
也不用猜猜猜(無圖確實 無法釐清)

网友B:
AAT1102不是穩壓IC也不是GAMMA IC,
它是脈波寬度可以調變的直流-直流變換IC.

网友:
引用 网友B:
AAT1102不是穩壓IC也不是GAMMA IC,
它是脈波寬度可以調變的直流-直流變換IC.

也就是dc to dc 轉換功能
也是電源ic

PWM DC-DC轉換器
內部開關和軟啟動
概述
AAT1102是一個升壓型DC-DC轉換器與
a 1.6A,0.23Ω
內部開關.配備的
外部補償引腳,該器件提供用戶
確定循環動態的靈活性和
調整工作頻率. AAT1102還
允許使用的小型,低等效電阻
(ESR)陶瓷輸出電容器,它能夠
轉換為標準的3.3V至輸入多個
輸出8V,−8V和23V.此外,
促進和加強過濾和循環性能的高開關頻率或640 kHz的or1.3MHz
AAT1102的多功能性與
智能功率設計.一個軟啟動編程
設置的輸入與一個外部電容器
電流斜坡率,降低了電流
消費,
0.1μA
在關斷模式.何時
操作,只有2.6V輸入產生一個令人印象深刻的輸出電壓高
達12.5V.
高開關頻率和經濟的設計,允許AAT1102小於1.1mm高
的.其緊湊的8引腳MSOP封裝和卓越的性能,使之成為
理想的偏置TFT顯示器

特點
1.6A,0.23,內部開關
高效率:90%
可調輸出:
VDD
至12.5V
選擇640kHz或1.3MHz可調頻率:
寬輸入電壓範圍:+2.6 V至+5.5 V
低關斷電流:
0.1μA
可編程軟啟動
小型8引腳MSOP封裝

海洋大是否是這個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