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小筆電按鍵故障

楼主(2013-09-06):
請教各位神人, 小弟的技嘉小筆電 Q1000C. 左上方按鍵"2", 經常會自動輸入, 好像是黏住沒放開的感覺.
尤其是剛開機的時候. 遇到這種狀況, 我都是用力的, 用手指頭彈它個幾下, 就會恢復正常.

請問, 有妨礙經濟發展的辦法可以修嗎?

网友:
好像就換鍵盤

网友A:
標題寫---技嘉小筆電按鍵故障

您已知是按鍵故障,何不換掉呢????

网友:
mingo大應該是希望能有不要換整個鍵盤的方法

但通常NB除了整片換,好像別無他法了....公司用的NB接手前人的,也是好幾個鈕都無做用
(最常用到的Delete跟Asus會用到的還原鈕F9都是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標題寫---技嘉小筆電按鍵故障

您已知是按鍵故障,何不換掉呢????

哈! 大大果然明察秋毫, 我也覺得標題下錯了...
按鍵應該沒壞, 高度跟旁邊的都一樣, 並沒有卡住.

曾經拆開研究過, 底下好像是整張軟性電路版.(是不是這個名稱?)
機械結構沒問題, 我就沒輒了.

不曉得整個換, 大約要開多少?這筆電是老婆用的, 現在都用手機, 很少動這台. 太多錢就不想換了.
還是有沒有推薦的, 我去詢價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哈! 大大果然明察秋毫, 我也覺得標題下錯了...
按鍵應該沒壞, 高度跟旁邊的都一樣, 並沒有卡住. {:12_79 ...

把他拆開一點點,用接點清潔劑輕擦看看,應該會有效!!
通常是軟質的接點彈性不佳,或是有粉塵導致微島通短路故障!!

网友B:
我手上這臺ASUS也是鍵盤都正常,拆開看才知道,本身設定不良,排線都被壓到,久了就會斷線...

至於更換鍵盤,只問過Asus的一般NB,約一千二,如果沒有將小筆電帶來帶去,建議買個USB鍵盤外插就好了...^^",省些小朋友出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他拆開一點點,用接點清潔劑輕擦看看,應該會有效!!
通常是軟質的接點彈性不佳,或是有粉塵導致微島通 ...

那個可以撕開啊?看起來像是, 上下2片塑膠片黏在一起的結構. 上次拆的時候, 有點衝動想把它撕開.
後來擔心, 把裡面的線路拉斷, 就沒繼續了. 改天找時間再拆一次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手上這臺ASUS也是鍵盤都正常,拆開看才知道,本身設定不良,排線都被壓到,久了就會斷線...

至於更換 ...

我也曾想過外接一個鍵盤不過...
1. 我老婆更不會去用他了.
2. 外接鍵盤時, 原來的會不會pass掉?如果不會也是沒用. 因為我的問題不是接觸不良.
他只要一導通, 還是會 "22222222222222222222"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想過外接一個鍵盤不過...
1. 我老婆更不會去用他了.
2. 外接鍵盤時, 原來的會不會pass掉?如果不會 ...

= =+
2. 外接鍵盤時, 原來的會不會pass掉?如果不會 ...===>把NB鍵盤"2"挖掉或是整張鍵盤拆掉...XD

但有1.的原因,我想就真的無解,只能試試eson0724大說的,清潔看看嚕~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曾想過外接一個鍵盤不過...
1. 我老婆更不會去用他了.
2. 外接鍵盤時, 原來的會不會pass掉?如果不會 ...

不換鍵盤的話....

還有一個辦法..........我以前幹過....

就是將有問題的按鍵用程式去掉........防止它輸入......然後用keyboard remap將不常用別的按鍵取代它

勉強撐一陣子.........不想換只是因為整台筆電殘值應該只有2千元附近....換新鍵盤大概要一千元吧....不划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換鍵盤的話....

還有一個辦法..........我以前幹過....

這個厲害!remap的軟體我有找到. 可是請問 "將有問題的按鍵用程式去掉" 這個要怎麼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這個厲害!remap的軟體我有找到. 可是請問 "將有問題的按鍵用程式去掉" 這個要怎麼弄呢?

我之前是用"流星鍵盤鎖定2007"...
我有點忘了有沒有改程式.....因為它有開放原始碼....

反正就是攔截鍵盤中斷....能將特定的鍵盤按鍵忽略掉的程式都可以吧......

不過只能在windows作用.....Dos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之前是用"流星鍵盤鎖定2007"...
我有點忘了有沒有改程式.....因為它有開放原始碼....

關鍵字好像叫 "鍵盤鎖定器". 改天有空下一個來試試...

网友:
小弟剛發了一篇討論,
來看看吧!
剪刀腳鍵盤維修討論!

网友:
KeyAssigner,可以試試看,
網路上找的,請參考第一個。

鍵盤故障免維修的暫時解決方案

楼主:
文中提到:"值得一提的是,KeyAssigner是把鍵盤的定義寫入windows 的登錄值內,所以不必常駐執行KeyAssigner。不過當你原來的按鍵被其他按鍵取代時,它的功能就會停止,想復原就必須再次執行KeyAssigner,重新指定一次才行。"

嗯嗯, 看起來正是我要的. F2最近, 先用F2取代好了. 果然2那個按鍵, 沒作用了. 可是...
誰取代了啊?F2也沒作用; 我又指定了F7都沒作用.

改天比較有時間, 再慢慢試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