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電源板的啟動(已解決)

楼主(2013-09-06):
繼之前LCD 無法顯示的問題,可能最近天氣改變工作又正常了...^^b
http://bbs.pigoo.com/thread-46736-1-3.html

為了解決無法顯示的問題,準備了一片新的電源板,但現在LCD正常了。
新的電源板放在那蠻可惜的,想要利用一下。
但試了很多方法想要啟動它,就是啟動不起來,與舊的對換都一樣。但LCD 又很正常的啟動。
左邊那片電源版 型號是FSP160-4F01

右邊Lon 及BR是接高壓板控制背光的。 啟動控制應該是Pon 這條。

無啟動狀況下5V 有電源,12V 及背光的24V無電源。
啟動狀況下5V 有電源,12V 及24V均有電源。
所以用12V及24V 辨別是否有啟動。

試過
Pon 接GND ->無法啟動n_167|
Pon 接5V ->啟動1秒後,又無法啟動,經過30秒又啟動,但經1秒又無法啟動..一直重覆。
Pon 接AD板,按下Power ON->啟動,量Pon 電壓3.3V。
Pon 外接3.3V(有接共地)......不理我..無法啟動。:on_102|

畫一下Pon 的電路
請問有朋友知道如何啟動它嗎?

网友A:
pon要接+5VSB

應該是在旁邊那個CNS4

楼主:
引用 网友A:
pon要接+5VSB

應該是在旁邊那個CNS4

感謝chao0314 的回覆
這片板子只要上電,所有的+5V 都會有電源。
CNS4 是5V USB 是用於接USB Hub,試過的結果和Pon接5V 的情況一樣,啟動1秒後,又無法啟動,經過30秒又啟動,但經1秒又無法啟動..一直重覆。

各Connector 接點圖片如下
CNS1, CNS3, CNS4

CNS2, CNS5

規格

廠牌及型號

网友:
是否有負仔偵測阿?????

网友:
老大~~要接假負載阿  不然會一直當機正常!! 各組都接個15歐姆5W!!24V接2個15歐姆5W並聯

楼主:
成功了..
手邊沒有電阻,用兩顆12V 50W的鹵素燈串聯接24V當假負載
Pon 接5V 啟動...OK!..

非常感謝eson0724及jackhiphop 的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