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窗型冷氣 冷凝風扇不轉維修 壓縮機過載保護跳脫

楼主(2013-09-06):
良峰窗型定頻冷氣

轉到冷房功能 壓縮機有運作
前幾次是有跳脫後不懂事再開機又能吹好幾天
至今冷凝風扇是禁止不動的  過熱壓縮機跳脫 變成只有送風

有兩個黑色塑膠啟動電容
一個控制風鼓(1.5UF) 一個控制室外(1UF)耐電壓相同
這兩款可以互換交叉測試嗎
還有一個銀色外殼圓柱型電容

有用歐姆擋下去量那兩顆黑色 都會往回跑
手撥風扇也都很順

想請問各位有維修過的會從哪裡下去查

网友A:
壓縮機過載保護器
確認過了嗎?

网友B:
數據不夠..無法幫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壓縮機過載保護器
確認過了嗎?

跳停瞬間回流聲特大
摸前方蒸發器鱗片是熱的
猜是過熱導是跳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數據不夠..無法幫忙.

不好意思 第一次碰冷氣
不曉得需要備齊什麼數據
煩請告之一定會補上  謝謝

网友:
壓縮機啟動電容+風扇電容..容量夠不夠..壓縮機電流?

网友:
銀色外殼圓柱型電容量量看?一般壓縮機啟動電容故障的機會也蠻大的!!聽聽看是否有啟動但不順利後跳脫的現象?

网友:
就已經知道是冷凝風扇不轉了,壓縮機當然會跳機,室內外馬達電容可交互測試

你的窗型冷氣風扇馬達有2顆喔 ?

楼主:
我把圖二 兩顆啟動電容互換測試
結果還是指有風鼓扇會動 這樣容值還要再做測試嗎
可以很確定的是 壓縮機可以正常啟動

銀色外殼圓柱型電容那顆應該是壓縮機的啟動電容
壓縮機能正常啟動還需要測這顆嗎

圖二兩顆黑色啟動電容我有看分別接在室內外風扇馬達上

謝謝各位回答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把圖二 兩顆啟動電容互換測試
結果還是指有風鼓扇會動 這樣容值還要再做測試嗎
可以很確定的是 壓縮機可 ...

圖片中1uf電容上的紅圈處2條線拔起,測量這2條線是否會導通,不通馬達壞,
會通基板沒有送電給馬達,檢查基板繼電器是否不良

网友:
tsao0427大已經回答了最直接的問題了,再不行可直接送電給冷凝器散熱馬達看是否會運轉,會的話機板損壞機率很高

网友:
冷凝氣的散熱風扇不動作的話
流入蒸發器的冷媒會因為溫度過高
導致吹出的風是熱的 (正常是吹冷風)
再來就是壓縮機過熱跳保護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圖片中1uf電容上的紅圈處2條線拔起,測量這2條線是否會導通,不通馬達壞,
會通基板沒有送電給馬達,檢查基 ...

剛有照你說明方式下去
確定不會通  而另一顆馬達是會通的

這種情況我該怎麼處理馬達 是要換掉整顆還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剛有照你說明方式下去
確定不會通  而另一顆馬達是會通的

拆開馬達,線圈內應該會有溫度保險絲
如果有溫度保險絲而且燒毀,電容要一併更換掉

楼主:
想再請教一下  風扇馬達故障 有哪些原因嗎
因為購買至今 也才吹5個月每天不到5小時

网友:
新品不良-------------出保固就好了

网友:
才...5個月幹麼要自己急著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再請教一下  風扇馬達故障 有哪些原因嗎
因為購買至今 也才吹5個月每天不到5小時 ...

我李咧...新品還搞什麼!時間太多阿..

楼主:
不好意思哦 誤會了  我去年7月買的
我算我時寄有吹的月份 才5個月那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開馬達,線圈內應該會有溫度保險絲
如果有溫度保險絲而且燒毀,電容要一併更換掉 ...

摁 拆開馬達我就沒折了
決定原廠報修
一般來說他們是會換整顆還是維修
因為外表真得很新

關於您說的啟動電容要一併更換  是有連帶關係嗎
如果只把馬達搞好不換電容 後續還會出現什麼狀嗎

謝謝回答

网友:
如果溫度保險絲會燒
就是電流過大,或者是散熱不能積熱
不管原因是前者還後者,電容都有可能因此而老化

量一下電容喔吧(如有雞絲的話)

网友:
引用 楼主:
摁 拆開馬達我就沒折了
決定原廠報修
一般來說他們是會換整顆還是維修

我是覺得去年七月才買的冷氣今年就壞,太說不過去了,
要是我一定跟原廠鬧一鬧(因為這事我看多了)

馬達壞原廠一定是要整顆換新的,且馬達必須再延長保固

依以前維修經驗,馬達內的溫度保險絲若燒毀,多半是運轉電容容量不足造成,若不一起更換則馬達撐不久

最後還是建議你自己的權益一定要爭取,會吵的小孩有糖吃

楼主:
我明白了
感謝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