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ViewSonic N3206W 布格紋(已解決),新問題:畫面多重影像顏色異常

楼主(2013-09-07):
感謝大大們之前的建議,雖然有點久了,接上電視盒,有了畫面了,不過卻有所謂的布紋格產生,所以想再請教如何處理

型號:

主機板型號: PWB-5609

故障情形:

布格紋的畫面

布格紋的畫面

補上換過電容的區域

小弟是新手,也不是學硬體的,純粹有興趣愛玩,謝謝各位大大的指導

感謝大大的指導,布紋格的問題,小弟先拿騾子起刮掉BGA上的固定膠(我不知這是什麼),然後拿熱風槍開400度吹各15分鐘.
果然解決了布紋格的問題

熱風槍吹拷中

完工後的畫面

小弟之前再網路上有買一片AD版,想說直接換掉,賣家說是良品,結果買回來是不良品,換上去又產生不一樣的畫面,
因為是新手,所以大膽斗請大大們指導,要如何良測正常AD版去比對去抓出不良AD版的問題,該從怎麼下手?
謝謝大大們的無私教導

左為之前小弟照大大們指導,亂烤不小心弄好的版子,右為網拍買來的不良品畫面

网友A:
這片 AD 中間那 BGA  都會 空焊(黑黑那)~ 你圖片中黑黑的是怎樣
左邊 的 一些小電容 都會有 溶質不夠情形 造成水波紋.10UF 最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 AD 中間那 BGA  都會 空焊~ 你圖片中黑黑的是怎樣

大大您好,那是之前朋友給人家修過,他好像有用耐熱的硬膠塗在上面,修好之後就可以用了,不過過了兩年又線圖三布紋畫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片 AD 中間那 BGA  都會 空焊(黑黑那)~ 你圖片中黑黑的是怎樣
左邊 的 一些小電容 都會有 溶質不夠情形  ...

謝謝大大的回答,左邊小電容我已經都換掉了,待會補上我換過的電容照片

网友:
電容 BGA FLASH 壞都會這樣

网友B:
烤一烤就可以修好了..算是軟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烤一烤就可以修好了..算是軟機器...

謝謝大大的指導,小弟拿熱風槍吹吹吹,果然解決的布紋格的問題

网友C:
烤一烤就可以修好了..算是軟機器...江湖一點接解,講破沒植錢

楼主:
引用 网友C:
烤一烤就可以修好了..算是軟機器...江湖一點接解,講破沒植錢

請問大大的意思,不良品這一片也是烤一烤就好了嗎?不瞞大大說,這一片我也烤過了耶

网友D:
其實 你買的這個(主板) 沒有故障
賣家 業沒有說謊  確定是良品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實 你買的這個(主板) 沒有故障
賣家 業沒有說謊  確定是良品喔

@@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网友B:
W大的意思應該是其他片板子的問題造成的現象...

還有你烤好的板子工序不太對..回修機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W大的意思應該是其他片板子的問題造成的現象...

還有你烤好的板子工序不太對..回修機率很高...{: ...

謝謝大大的指導,不過還是不懂?其他板子是指高壓板等造成的嗎?還有小弟是外行的,熱風槍也借來的,正確的烤工序,可以請大大教學一下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麼會出現這樣的情形?

不是1366 x768 都是 可以通用喔

這個問題大家想一想喔

楼主:
W大大我貼上一些照片給您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W大大我貼上一些照片給您看

確定程式有問題(不是像對應這塊面板喔)
請您提供現在使用的面板型號( 同一外殼機型 面板不一定是用同一家) 想一想喔
我查對看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定程式有問題(不是像對應這塊面板喔)
請您提供現在使用的面板型號( 同一外殼機型 面板不一定是用同一家 ...

大大的意思是面板根AD板上的型號程序不能匹配造成的結果是吧!
大大要等我一下,我再去拆機器,來看面板的型號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的意思是面板根AD板上的型號程序不能匹配造成的結果是吧!
大大要等我一下,我再去拆機器,來看面板的型 ...

確定是 這個問題
您有用公板(這個問題好像容易發生喔)

网友:
如這台有用 華映 也有用 友達
奇美 不常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確定程式有問題(不是像對應這塊面板喔)
請您提供現在使用的面板型號( 同一外殼機型 面板不一定是用同一家 ...

W大,
面板的型號:SHARP
               LQ315T3LZ28

网友:
引用 楼主:
W大,
面板的型號:SHARP
               LQ315T3LZ28

有沒有工具
可以燒錄程式

楼主:
呵呵沒有耶
小弟是外行,沒有燒錄程式,也不知要如何燒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沒有耶
小弟是外行,沒有燒錄程式,也不知要如何燒

好沒有關西
現在看規格書

短訊息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大大的指導,不過還是不懂?其他板子是指高壓板等造成的嗎?還有小弟是外行的,熱風槍也借來的,正確的烤 ...

答案 W大已告訴您了...
code 我有,但你又不會燒錄..傷腦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答案 W大已告訴您了...
code 我有,但你又不會燒錄..傷腦筋..

謝謝大大的好意,
那快板子好像被我玩掛了,
還在努力學習中,
希望有一天可以把它弄活,
到時在跟大大您學習怎麼燒code,
感謝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