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 IC正端(+)&非正端(-)腳位空接的問題?

楼主(2013-09-07):
運算放大器(opa)原理都一樣不論型號,目前我想排除故障狀況,假設opa ic單電壓供電12v,預計在正端(+)輸入10v、而非正端(-)輸入5v,則輸出應為12v左右,以上述為基礎
(1)我(+)、(-)兩個pin都空接,則輸出為何?
(2)我(+)端空接,(-)端有接,則輸出為何?
(3)我(-)端空接,(+)端有接,則輸出為何?

网友:
與其作推測,不如做個電路測試便知答案,若結果與預測值不同也可仔細想想原因.
發文中並未提及此OPA電路型態(比較器或放大器),輸入端是否有接對地輸入電阻等,最好是附上電路圖及各零件數值.

网友:
運算放大器  在無負回授下
放大倍數至少10萬倍
+,- 端 誰電位高  輸出就跟隨電位高的極性
就算在+, - 輸入端空接情況下
也會拾取周圍雜訊
+ ,-端 誰的雜訊大 輸出就跟隨雜訊大的極性
接+-12v雙電源時呈現狀態是+12或-12
接+12v單電源時呈現狀態是+12或0

网友:
輸入空接  不代表0V  須以無偏壓來看
NPN /PNP 型  OPA前端的差動放大  輸入空接 意義不同

NPN 以 UA741  系
PNP 以 LM358  系

有些OPA如LM386  會內建輸入偏壓電阻   可空接

製造商  則懶得跟你扯   直接不保證空接   問了就準備被恥笑吧

OPA原理一樣...但 內部線路結構不同
請多翻翻 OPA 內部線路結構
OPA 結構分   1)前端 差動放大級    2) 中段 緩衝級     3)後段 推挽放大級

一般都是從   差動放大級(+)晶體的 C極 接出給中段 緩衝級

空接無偏壓  取決於中段 緩衝級   PNP ? 還是 NPN?
前端與中段採用何種交連架構 :
從前端差動放大級  PNP ? 還是 NPN  ?   的C極   接出給中段 緩衝級
                              LOW SIDE    HIGH SIDE

如果自己推理不了  你不是當設計的料
回去電路學重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