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BENQ-VH3243 上電無反應維修!!接遙控功能 紅外線接受器故障

楼主(2013-09-07):
我放在房間的 VIEWSONIC 32吋 偏光膜變質 不打算修了
去回收場抓一台BENQ-VH3243回來替換

來看一下吧!!

^外觀,土塵滿多!!

^上電,無電源反應  (已經竊喜,這台應該很軟)

^銘牌!! 這台也不年輕了  2007年出廠的,

^內部PCB配置,已經開始大笑了!!

^真的是很軟的!!

^電源版,其他沒啥異狀

除了更換已經明顯故障的零件外,也順道把其他電容也巡視過,換上黑金剛

^完修!!

雖然沒啥技術性,不過爽度100!!

网友A:
請問eson0724大扛這台回收場收了您多少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eson0724大扛這台回收場收了您多少錢?

我是用換的,把我那台正常能看的,只是偏光膜要更換,抓去跟他換這台回來整理!!

當然是有跟老闆有交情的啦!!

其實這種軟的維修,我通常是不會發上來的,

發上來的目的是想給有心在回收場淘寶的朋友一些經驗談

不要認為上電都沒反應就當場放棄,通常這種故障,都是軟的居多喔!!

註:2修過的除外!!

网友:
真的很軟~ 謝謝大大分享維修經驗~

网友B:
有認識的真好
液晶 南部回收場大部分, 都有樁腳在收
問了幾間 都不給, 要不然就是要出高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認識的真好
液晶 南部回收場大部分, 都有樁腳在收
問了幾間 都不給, 要不然就是要出高價  ...

建議你 要找舊機 可以找燦X.全X.家XX.XX發等等外包 他們時常都有回收到 而且機器幾乎狀況都還不錯 可以問他們看看他們都會賣......因為小弟我也是燦X.全X包商........所以囉....我公司液晶因該有百台吧 沒算過..這陣子沒時間拆肉 冷氣太多了裝不完 再來要準備開始大拆了...跟整理維修嚕...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議你 要找舊機 可以找燦X.全X.家XX.XX發等等外包 他們時常都有回收到 而且機器幾乎狀況都還不錯 可以問 ...

請問這位兄臺~~~

這外包商要如何跟他們接觸?

只要提出購買要求他們都願變現嗎?<不是自己留起來賺?>

如果可以買回收的.....要練習修的人就不怕沒對象練習了

网友:
賺到了, 幸運

网友E:
我也修了不少東西,但印像中好像沒有換電容就修好的。。。。。
人各有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認識的真好
液晶 南部回收場大部分, 都有樁腳在收
問了幾間 都不給, 要不然就是要出高價  ...

現在那個地區都一樣(景氣不好)
消費者 能省就省(所以故障機比較少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修了不少東西,但印像中好像沒有換電容就修好的。。。。。
人各有命啊!! ...

所以你進步神速阿\!!

网友:
恭喜撿到軟的~
話說我家的VH3247, 2008年出廠
前天我家人在看八點檔, 總覺得畫面後面滿佈淺紅色色塊, 覺得應該有地方快掛了
晚上就拆開把電源板電容都換掉, 也發現電源板有三顆夏普光耦PC817, 有一顆已經黑腳了
爬文後就用PC123套用上去...
就燒機一晚到我隔天起床, 都沒再發現紅色色塊, 應該是暫時解決了~
果然現在3C產品的Timer都在電源上n_155|

网友:
我也想知道那裡可以找到
那些外包商
或是殺肉場
不知道有沒有門路可以介紹

楼主:
另外請教先進!!

這台的遙控器不受控,我更換紅外線接收器之後解決!!

隔天又掛了!!    通常造成紅外線接收器故障原因為何???

网友F:
接收基板濾波電容 ng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接收基板濾波電容 ng

收到!!   我會查查!!

网友:
不會ㄟ 我每天都有舊機回收....1台到5台液晶電視不等 可能我送的北市大安士林北投區比較沒感覺景氣問題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請問這位兄臺~~~

這外包商要如何跟他們接觸?

問門市 當地包商的電話 你只要說我有家電移機需求 他會給你在跑本區師夫的電話你自己連絡  我就常常有接到客人要移機等等問題 都是門市給人客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另外請教先進!!

這台的遙控器不受控,我更換紅外線接收器之後解決!!

我也遇到這種狀況了,請問您如何解決? 3Q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遇到這種狀況了,請問您如何解決? 3Q

還沒實測!!  要晚一點才有空!!   期待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問門市 當地包商的電話 你只要說我有家電移機需求 他會給你在跑本區師夫的電話你自己連絡  我就常常有接 ...

知道了~~

那你都沒把這些修回收的再翻修賺一筆嗎?....還是你都看到膩了

楼主:
更換C1、C2,測量值為 2.8u  3.1u

與鄰近相同電容值  4.7u 有些差距,更換從顯卡上拆下的 10u

R12 在線測量值為 7M歐  拆下測量雖然有近10K  但是有數次測量值都在5M以上

索性更換新品為佳,另外紅外線接收器亦更新,目前測試中!!

楼主:
順便PO一下   完工後  測試點的電壓參考值!!

^  R12 左
^  R12 右
^  C1 有點模糊
^  C1
^  C2
^ C14
^ V OUT
^  V IN

楼主:
實測至今!!   沒有再發生不受控情形!!

謝謝 tsaymingshiann 大 提供方向!!

楼主:
另外補充3樓的部分

雖然與老闆有交情,取得容易,但是基本上是自用為原則

非以營利為目的,所以大多我自用的部分,老闆是很好說話的,

若是不使用,或是無法再修復利用,當然得還給老闆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