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VFD IC的資料5LDCP1 013 87CH74AF-3RUI.

楼主(2013-09-07):
尋找VFD IC的資料,80 Pins IC.

LDCP1 013
87CH74AF-3RUI
JAPAN 0225EAI
D0009AAC

网友A:
不知這是不是你所找的,可能要比對一下 87CH74A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這是不是你所找的,可能要比對一下 87CH74AF

謝謝.
編號對,腳位對,其它細節還要再對PCB板做比對,目前看來很有可能就是它.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
編號對,腳位對,其它細節還要再對PCB板做比對,目前看來很有可能就是它. ...

SCOTTWANG大:
   不妙喔!! 當初一定是太閒了用這IC 要自己寫程式吧!! 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B:
SCOTTWANG大:
   不妙喔!! 當初一定是太閒了用這IC 要自己寫程式吧!! 不好玩!!

我本來以為它只是一個VFD的專用控制器而已,結果它是專門控制VFT的,而且它是特優的chip,要寫這個程式也是大工程啊,所以不大可能,只能殺了板子取VFD,再設計界面來推.

因為它是有英文字型的,而且字又多,所以特別珍惜,要先弄清楚VFD各腳位的功能,才能試推,而8051的模擬器被我拆了還沒組合起來,只能先以其它方式來做測試.

最重要的是要看它是否還能用.

网友C:
cd顯示多為8顆米,老王用到15米不知是何用途?

网友D:
引用 网友C:
cd顯示多為8顆米,老王用到15米不知是何用途?

跟歐巴馬簽約  用到15米   是準備作太空梭
不要問粉恐怖 洩漏太多  老歐會把你發射到外太空
-----------------------------------------------------------
老王的圖片  PCB上有  提示...DVD
用15個米字 可以顯示 目錄/檔名/ MP3 的 歌名 PROFILE ...等   再加同時顯示時間
一般多是車用需顯示這麼多
家用DVD...似乎顯示於TV
-------------------------------------------------------
以前的Z80小教授 好像也是用  20個米字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跟歐巴馬簽約  用到15米   是準備作太空梭
不要問粉恐怖 洩漏太多  老歐會把你發射到外太空
------------ ...

>以前的Z80小教授 好像也是用  20個米字
說到我的心坎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cd顯示多為8顆米,老王用到15米不知是何用途?

哈哈,我還嫌不夠咧.
若能用20個字更好,若有20x2那是最好,不過VFD好像沒看過.

為了能同時顯示更多的字元,我做了40x14的LED矩陣,以20個5x7的LED組成的,也買了有米字型的LED顯示器,買了很久了都還沒動,很久以前買的128x64的圖型LCD,因為找不到相關的資料,一個已放到壞了,另一個生死未卜.

网友:
VDF 20x2個字 好像有!!!
溫度記錄器 YOKOGAWA

仔細看   好像....沒有
------------------------------------------

5*7點陣字 20x2個字 Futaba VFDM M202LD06BA.pdf (101.88 KB, 下載次數: 3)
5*7點陣字 16x2個字 Futaba VFDM M162SD13AA.pdf (929.08 KB, 下載次數: 3)

Futaba 雙葉 出的 標準型模組 CIGVDF
已內建驅動晶片CHIP IN GLASS
用起來大概跟LCDM 差不多

但我不知道去  哪買?

楼主:
引用 网友D:
VDF 20x2個字 有!!!   30ch 溫度記錄器 YOKOGAWA HR 2300

謝謝啦.
東西雖好,但好像只能望梅止渴,望VFD止癮.
我看得發功 ...  ... 希望阿乾大能很快就弄到一塊來玩 ...

阿乾大 ....

网友:
引用 网友D:
跟歐巴馬簽約  用到15米   是準備作太空梭
不要問粉恐怖 洩漏太多  老歐會把你發射到外太空
------------ ...

6樓vfd NO DISC (TRACK SVR 偏移)
顯示I 那個位置原來是被恐怖份子給佔滿格
功夫差! 板子洗了兩遍,故障還沒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