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高頻變壓器維修用儀表製作

楼主(2013-09-07):
此電路為參考blue ring tester所製作,主要是用來檢查高頻變壓器本身或相關周邊電路元件是否正常.可單機使用,亦可搭配示波器觀察觀察振鈴現象,來判斷其好壞.綠燈區:表示正常區,黃燈區:為堪用區,紅燈區:表示異常

正常樣品的顯示

正常樣品的顯示

初級圈短路模擬

初級圈短路模擬

輔助線圈短路模擬

輔助線圈短路模擬

初級圈開路模擬

初級圈開路模擬

正常變壓器的初級線圈響應

正常變壓器的初級線圈響應

電路原理及線路圖,請參考如下連結(3")
http://bbs.pigoo.com/thread-46860-1-1.html

网友A:
痞酷之光!!!!

吾人的學理基礎就靠你了。。。。

(那台家電測試儀也有高壓檢測功能,有機會用示波器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痞酷之光!!!!

吾人的學理基礎就靠你了。。。。

d大好,雖說維修人員的主要目的是將故障品修好就算完工,但近來電路越來越複雜,單靠經驗常只能修好部分產品,若無法在電路方面或儀器使用方面再精進,恐無法大幅提昇自身的維修層次.此例的波型觀察即是開關管上D級的波型,利用示波器觀察其在工作時的振鈴數目,同樣可看出此開關管及變壓器之初級及次級間的電路工作情況,是否良好.

网友:
C大說的好,只有精進自己的學理和技術維修成功的機率才能變高

网友B: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表感覺上很好用!!!...
稍稍看了一下線路圖.....線路很簡單...要DIY應該不難!!!....
只可惜....大致上的工作原理....只看懂一半而已(都還給老師了)....
有空....我也想做一個來玩玩!!!....(電感和線圈....是我最弱的一環)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表感覺上很好用!!!...

arthur大好,電路元件數不多,製作時亦不複雜,約2個小時即可完工,整個電路重點除了原理外,還要了解測試時LED燈號的含意.原理參考在1"的連結.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表感覺上很好用!!!...

arthur大好,這是此儀表的應用,請參考.
http://www.electronicrepairguide.com/blue-ring-tester.html

网友C:
引用 网友B: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個儀表感覺上很好用!!!...

給你參考

869.32 KB, 下載次數: 82

网友B:
引用 楼主:
arthur大好,電路元件數不多,製作時亦不複雜,約2個小時即可完工,整個電路重點除了原理外,還要了解測試時LE ...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款測試儀器的製作....對我來說...尚能勝任!!!....
LED燈號的含意....大致上也懂一些.....
整個電路的原理.....別人說的我大概看得懂(7~8成).....就是自己無法分析解說!!!...

网友:
引用 网友C:
給你參考

感謝雄爸的圖文解說!!!...

小弟學藝不精....個別零件都知其功能....合在一起....就說不出個所以然!!!....
離開"電子界"將盡30年.....把所學的都還給老師了!!!....
要是被當年技能競賽的老師知道.....腦袋準被扒個沒完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版主您好 :

這款測試儀器的製作....對我來說...尚能勝任!!!....

一回生二回熟,學習新事物皆同此理,沒人什麼事都懂的,還好有問有回答,正是本論壇的優點,不是嗎?所以電子電路貴在實踐,只有多作,才知道自 己是多麼渺小.....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回生二回熟,學習新事物皆同此理,沒人什麼事都懂的,還好有問有回答,正是本論壇的優點,不是嗎?所以電子電 ...

ciko.ciko版主 :

這種線路...對我來說...應該不算是新事物(似曾相識)......
(所以才會說被學校老師知道.....腦袋準被扒個沒完沒了)
以當年(學生時期)來說....類似這種線路....老師只會拿線路圖來....
就要會解釋整個動作原理.....甚至要會畫出相對波型..時序等等....
當年為了參加技能競賽....光是一些通用的IC(TTL..CMOS..OPA)的接腳..功能...
就背了上百個....根本就不用查DATA BOOK....現在...全還給老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ciko.ciko版主 :

這種線路...對我來說...應該不算是新事物(似曾相識)......

學生時代的學習方式,大都是靠記憶力,對線路的認知應也是強記的結果居多,直到畢業後經歷多年的社會歷練及年紀的增長,學習的方式才漸漸改變,慢慢的認知了什麼是重點什麼是該了解的.懂的是較深層的涵義.

网友D:
引用 楼主:
學生時代的學習方式,大都是靠記憶力,對線路的認知應也是強記的結果居多,直到畢業後經歷多年的社會歷練及 ...

背背背 什麼都是背 這就是 現在上 高一 我的心情
大概只有實習課跟 國防課 人是醒著的  其他都是呆滯狀態

网友:
其實,這個電路
只要把後面的4512&那些LED
換成74192+7447+七段顯示
就可以把燈號直接變成數字顯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背背背 什麼都是背 這就是 現在上 高一 我的心情
大概只有實習課跟 國防課 人是醒著的  其他都是呆滯狀態 ...

專大好,目前高職的生涯已逐漸走上升學為主,實習為輔,這常常造就出畢業不會使用電錶者眾,以你的資質應站在輔導同學的實作的問題解決,再加上自行的未來規劃(基礎英文還是要顧到),如此學生生涯才不致變得枯燥乏味,浪費了難得的年輕的歲月.

网友:
背太多沒有用
實際用到再去學
基本會就很好了
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資料會用最種要--現在是資訊爆炸時代

楼主:
這是一個故障開關式變壓器的檢測介紹,請參考.
一般(降壓式)故障點多半出現於初級圈,但此例卻為次級圈開路,故使用blue ring tester測初級圈時,其表現為正常.而次級圈的開路檢測,正如文章內容介紹,請試試自行深入了解.
http://www.jestineyong.com/blue-ring-tester-result/

网友E:
量一下電感量幾秒就立判
有錯請指正
因為我也不知對錯
只是都是這樣在做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量一下電感量幾秒就立判
有錯請指正
因為我也不知對錯

線圈繞組的開路是較簡易的測試方法(歐姆檔亦可),此範例主要是介紹另一種測試方法,亦即在正常情況下,次級圈在人為短路下,振鈴現象應該會下降或停止.利用此法來觀測線圈的特性.

网友:
ciko.ciko大大~讚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