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N-5323 畫面異常<時好時壞>...已完修

楼主(2013-09-07):
小弟已用公板測試過,確定AD板沒問題.有時會正常,非時間性的問題,
因手上沒同型T-CON可更換....無法分辨是Panel或T-Con的問題,想求
助大大們豐富的實修經驗,可否從故障畫面來區分,如是panel的問題,只
好快快<收工打包回家>,請不吝賜教,謝謝!
@  Panel 型號:V320b1-L01
     T-con       :V320B1-C
^不良畫面~1

^不良畫面~2

^不良畫面~3

^有時正常
^T-con板

楼主:
補充一下,未拍到的畫面~就是垂直振幅會變大<以為是CRT附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補充一下,未拍到的畫面~就是垂直振幅會變大

看起來像是 tuner cc 搞鬼呦!...示波器量CVBS訊號看看吧!

网友:
面板的VGL斷線(軟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起來像是 tuner cc 搞鬼呦!...示波器量CVBS訊號看看吧!

公板測過,已排除AD,視訊盒的問題,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板測過,已排除AD,視訊盒的問題,謝謝

邏輯板以上問題
檢查一下 電壓
邏輯板 換了嗎 電壓有數據嗎
確定供電 問題 查一下就可以明瞭喔

网友B:
T-CON換上就知輸贏了
2比1

网友:
2比1
一為  邏輯板
二為  面   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T-CON換上就知輸贏了
2比1

歸台換掉..摘輸贏
呵呵

善用工具...找出問題區塊

网友:
要試是不是Tuner壞, 接電腦畫面或接DVD撥個影片就知道了嘛

楼主:
謝謝各位大大寶貴的意見,目前已找到一塊不同故障點的T-con換上熱機中,
且全程LIVE錄影,待下回分曉..拭目以待

网友:
一為  邏輯板
二為  面   板

楼主:
換上T-CON板測試結果,目前無故障畫面出現.再將舊板裝上,問題
馬上出來,看來應是T-CON板出問題了,幾位大大應該是押對寶了.
  另外一問,後來換的基板,與原有的基板,型號上有別,線路的分佈也
略有不同,短時間ok,往後會不會有後遺症?

原基板 V320B1-C

更換後 V320B1-L01_C

完修畫面

网友C:
引用 楼主:
換上T-CON板測試結果,目前無故障畫面出現.再將舊板裝上,問題
馬上出來,看來應是T-CON板出問題了,幾位大大應 ...

這兩塊T-CON板可以互換, 請安心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兩塊T-CON板可以互換, 請安心服用~

感謝提點,這樣晚上就睡的比較安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