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問哪裡可以訂購的到EEFL的燈管或Panasonic TH-L32B10w的燈箱

楼主(2013-09-07):
請問各位前輩不知道哪裡可以訂購的到PanasonicTH-L32B10w用的EEFL的燈管(印象中日立.LG.瑞軒...好像都有雙擊式的)或是燈箱..價格約是多少...要可郵寄<-----因為小弟住在偏遠的山區
因為快被這個機型煩死了.
因為我賣了很多台..剛好過保固舊燈管老化....跟Panasonic協商說要換面板-->價格都可以買新機了
找材料商都說要自取無法郵寄<----小弟住在偏遠的山區無法自取
希望各位先進如果知道哪家材料商有此燈管或燈箱又原意郵寄的拜託介紹一下
目前暫時把8A原廠的雙擊板換成12A的雙擊版硬撐一下
可是還是會在剛開機左右有明暗的落差.右邊會像T8日光燈點亮時閃個幾下...至少比做燈管線左右交換亮度平均一些....
但這總不是辦法...要換燈管才可以根治.沒有完修就跟沒修差不多
先進如果知道哪家材料商有此燈管或燈箱又原意郵寄的拜託介紹一下

网友A:
燈管很多人賣阿!!  露天或是淘寶都有

我才剛換掉 32吋的燈管16隻!!

當然都是郵寄,重點是要你確認好燈管長度。

网友:
因該是LG的面板==32WXN的

不是燈管的問題(燈管沒壞)
你把燈箱整個拆開就看得到問題了.....可以修復

燈箱的絕緣座裂開(材質的問題).......漏電

處理方式:在絕緣座下加裝絕緣片就可以了

网友:
面板型號
我找看看
寄一組  面板換上就好喔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 面板是LG作的LC320WXN
小弟會先拆開燈箱查看是否斷裂漏電.燈管小弟會再到露天找找
(之前有問過一些賣家.都說要自取..小弟在搜尋一次再試試看...淘寶網小弟還不太會用無法完成註冊支付寶)
在此感謝3位先進無私的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各位先進的幫忙 面板是LG作的LC320WXN
小弟會先拆開燈箱查看是否斷裂漏電.燈管小弟會再到露天找 ...

不要在淘寶網買燈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燈管很多人賣阿!!  露天或是淘寶都有

我才剛換掉 32吋的燈管16隻!!

換燈管16隻!?成本也不低耶!

网友:
燈箱的絕緣座裂開(材質的問題).......漏電

网友:
等待jacky065大的完修照!
也許就像小張大說的不是燈管問題!

网友:
燈箱問題~~可以用修得不用換任何東西喔!!這型通病

楼主:
Panasonic TH-L32B10w 的 LC320WXN 液晶面板燈罩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7130-1-1.html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換燈管16隻!?成本也不低耶!

32吋 72 CM 我剛進20隻!!  瑕疵有2支!!

但是價格很優 一支 RMB  3元!!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2吋 72 CM 我剛進20隻!!  瑕疵有2支!!

但是價格很優 一支 RMB  3元!!

ESON0724老大.....拆破屏機子一推,何須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ESON0724老大.....拆破屏機子一推,何須買呢@@"

問題是我沒有可以拆的阿!!

网友:
咦~好奇怪喔!
沒屋頂找不到有人賣EEFL的燈管咧...
是不是EEFL燈管不會壞
可能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