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剪刀腳鍵盤維修討論!

楼主(2013-09-07):
版上最近都有些筆記型電腦鍵盤故障維修的求救文!
鑑於如此,小弟就拆了吧!

筆記型電腦的鍵盤,基於輕薄的設計,所以基本上都是使用剪刀腳結構的設計,
什麼是剪刀腳,等一下,我們會看到!

以下某牌筆電的鍵盤模組,正面照:

背面照:

可以看到,其實一般的薄膜式鍵盤,都是使用軟性膠膜壓合的電路結構,引腳大多都是石墨引腳:

拆鍵帽一定要小心,可以使用小起子或是牙籤插進去,小心的拆開,因為他的結構真的很脆弱,我這次就拆壞了幾個:

拆開後,這就是剪刀腳命名的由來了,像不像剪刀呢:

觸發的矽膠帽:

矽膠壓點下的薄膜電路觸點,我這個觸點還很好,閃亮亮的:

既然是討論維修,我們先看結構上常發生的故障點,以下看圖:

還有矽膠帽按鍵的故障代換:

以上,如有其他維修方法,也請大家不要藏私啊!
謝謝謝謝!

如對剪刀腳結構還有興趣的話,請搜尋「鍵界之書 剪刀腳」!

鳴鳴鳴,小弟殺了一組備料啊!

网友A:
我也有買一個薄鍵盤與Notebook類似的,觸感不錯,但是有幾個鍵也是出問題了,到現在都想不到較好的方式來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買一個薄鍵盤與Notebook類似的,觸感不錯,但是有幾個鍵也是出問題了,到現在都想不到較好的方式來修. ...

每把鍵盤故障的原因都不同啊!
只能見招拆招了!

网友:
每種故障原因不同,且難拆風險高...

灰塵、毛髮是最直接的故障原因...

网友B:
大胖兄 :

大部分的筆電鍵盤..構造都相同嗎???....能否共用???

不然要找到能替代的....那不是要收集很多備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胖兄 :

大部分的筆電鍵盤..構造都相同嗎???....能否共用???

就我看到過的,
應該都大同小異,
整體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但是剪刀腳的X型結構可能會有所不同,
矽膠帽的部份只要小修改一下,應該都能用。

网友C(2013-10-09):
引用 楼主:
就我看到過的,
應該都大同小異,
整體的原理都是一樣的,

F大:
  感謝分享!我手頭上有幾台朋友送的筆電,都是鍵盤出苞!! 找機會挖看看,用外加鍵盤畢竟不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F大:
  感謝分享!我手頭上有幾台朋友送的筆電,都是鍵盤出苞!! 找機會挖看看,用外加鍵盤畢竟不方便!!

改天,我有過去,再一起研究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