裝了簡體版XP為什麼RT-809F的軟體還是亂碼

楼主(2013-09-07):
學姊代購團沒跟到所以自己跟惠民訂了一台
一開始用英文介面
最近裝上~簡中系統為什麼還是亂碼呢???
是版本!問題還是步驟有錯

网友A:
  可以到微軟下載中心找AppLocale安裝,用AppLocale執行該應用程式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微軟下載中心找AppLocale安裝,用AppLocale執行該應用程式試試看.

試過了用微軟那套
只能介面顯示簡中
訊息說明還是亂碼
其實重點在於訊息說明

网友B:
是直接裝簡體XP還是只是在地區設定改成簡體中文?

照理說,純簡體XP系統應該沒問題才是,就怕只是外皮是簡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裝簡體XP還是只是在地區設定改成簡體中文?

照理說,純簡體XP系統應該沒問題才是,就怕只是外皮是簡體 ...

是直接安簡體系統沒錯呀~
只是我把硬碟割成2區做雙系統應該是沒關係吧!!
不懂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直接安簡體系統沒錯呀~
只是我把硬碟割成2區做雙系統應該是沒關係吧!!
不懂

表達能力不好  拍謝

我曾經遇過一台win2003的機子
操作介面看起來都是中文的,結果抓不到EPSON LQ-680C印表機
這台是繁體中文win2003內建支援的印表機,所以官網上不放驅動

後來看了重裝過程才發現,那版的windows實際上是英文版+中文語系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達能力不好  拍謝

我曾經遇過一台win2003的機子

所以說我的作業系統其實有可能是英文版的~中文語系包
這個我就更不懂了不知道要怎麼分辯
我的安裝過程都是簡體唷應該不是吧

网友C:
我有一台是簡體XP系統,跑起來不會有亂碼。R809F附的光碟片裡好像有一個簡體的GHOST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一台是簡體XP系統,跑起來不會有亂碼。R809F附的光碟片裡好像有一個簡體的GHOST可以用。 ...

我可能知道原因了~可能是簡中xp的問題
因為安裝過程有1個.jp的檔案有問題
現在裝雙系統繁中xp跟簡中2003切換使用
目前沒有問題了
謝謝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