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關於高工作距離 電子顯微鏡之我見

楼主(2013-09-07):
對不起!! 取消貼文!!!! 等我試驗成功再來貼....

原來圖像

原來圖像

放大後

放大後

放大後

放大後

网友:
這只是看的方面....如只要的只是觀看這方法是可以

如要放大焊接.同步...無法做到影像穩定..
只要觀看有無需旱..視訊鏡頭家軟體就可達成

网友:
在仔細想想以及比較  兩者的不同
特別去開發  就會有理由

网友A:
我也有這樣拍過,效果還不錯,但是我的網路攝影機,不好控制,我也看過一支大約200元的高倍數放大鏡,也是可以做為此用途.

另外,雙LED 放大鏡 全功能電子維修/ 加工台,角度可調、附烙鐵架,$180.
此種放大倍數應該不高,目前2倍,或許可以去10元的店買較大倍數的放大鏡來改裝.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這樣拍過,效果還不錯,但是我的網路攝影機,不好控制,我也看過一支大約200元的高倍數放大鏡,也是可以做 ...

你說說的東西....不管用...想想銲接工具...和你的說放大境會好用嗎

其實W大那台我也考慮好久...在內地也測過還不錯...
不想買原因...我眼睛不好...買IC又貴..寄回內地整修就好...
原本也想買BGA設備...真有錢賺嗎..
台中維修比店大正...都賣機器..
自己想想....

网友:
前幾天在露天找東西時發現也有人在賣高工作區的電子顯微鏡︰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9191561221

不過這台攝影機的輸出只有RCA,也就是一般的AV端子,AV端子的品質如何大家應該都知道,如果是搭配原來的8吋螢光幕應該效果還能接受,如果要換比較大尺寸的螢幕就建議買我買的那種,那台攝影機機不僅輸出有VGA+USB+AV,還有很多好用的輔助功能,光學鏡頭也好很多。

网友:
如果須求上,只是要觀察或建檔用,我覺得還OK,
若是要實際觀看及做焊接動作,還是需用光學式
的體視顯微鏡,關係到眼與手,同布的問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說說的東西....不管用...想想銲接工具...和你的說放大境會好用嗎

其實W大那台我也考慮好久...在內地也 ...

或許對你不管用,那並不代表別人也不管用,那就好像你在幫人做決定一樣.

小工作檯對於小板子也是很好用的,附加放大鏡與螢幕的大工作檯雖好,但也不是每個維修者都願意出那筆錢去買來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或許對你不管用,那並不代表別人也不管用,那就好像你在幫人做決定一樣.

小工作檯對於小板子也是很好用的 ...

當版主...應把全部此篇看一下...

我也沒再幫人做決定...

我文內我有有說..如只要觀看...你說的可以...
如要加上焊接同步不失焦..又看清楚...又方辦焊接...
哪種方便..順手.....大家自有公斷....
再來我也沒...推薦維修者買又貴的機器...
我只說看過...借用過的心得....

如發文版主.不開心..訊息連絡我...我自動離開

网友C:
現在行車紀錄器有些有hdmi輸出
如果只是要看不知效果如何
接到大畫面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現在行車紀錄器有些有hdmi輸出
如果只是要看不知效果如何
接到大畫面螢幕 ...

效果不好

因為行車記錄器都廣角
必須調整鏡頭的螺紋,或者是換鏡頭,換透鏡
這樣就可以…嘿嘿嘿
只是不好搞…

我會想拿有 wifi 的相機來搞,成本雖然高了點,但可以手機連線,無線的小螢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當版主...應把全部此篇看一下...

我也沒再幫人做決定...

是你來跟我的帖子,應該是你要看清楚和說清楚我說的內容才對喔,這樣才不會引起誤解,我也只針對你回覆我的內容發言而已.

网友D:
BEER跟scottwang都是對痞酷網很熱心會員,我相信大家都沒有惡意,實在不需為了一點小事傷和氣,還是看看我為什麼會娶烏骨雞學姐吧!自從第一次跟她約會時,我看到她的背影,我就知道我要的是她了,她未來一定是一位勤儉持家的女孩.........

http://bbs.pigoo.com/thread-47050-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BEER跟scottwang都是對痞酷網很熱心會員,我相信大家都沒有惡意,實在不需為了一點小事傷和氣,還是看看我 ...

wish大,娶了學姐後,學姐依然勤儉持家,穿底褲破的人是不是換成您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BEER跟scottwang都是對痞酷網很熱心會員,我相信大家都沒有惡意,實在不需為了一點小事傷和氣,還是看看我 ...

大人啊冤枉啦 ...
怎麼我躺著也中槍 ... 每次都這樣 ...
我看得改個熬犬當頭像,看看能否避邪.

他來回我的貼文,我也只是說明我的想法,還有對方應該在回文之前要把他所要針對我的那項的回文內容對好,否則易生誤會,難道我這樣也有錯嗎? (您老人家若有空的話,再看一次就會知道了)

他是沒有什麼惡意啦,只是因為在網上討論時,往往有許多的的內容,假設有人寫了3項不同的內容,回文者若是沒有針對項目來回覆,可能就會產生誤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