換POWER的濾波電容有甚麼限制嗎? 可以無限制加大容值嗎?

楼主(2013-09-08):
我想要換 PC POWER 輸出端的濾波電容,
請問有甚麼限制嗎?  可以無限制加大容值嗎?

濾波用的電容容值愈大,ripple就愈小,
但是充電時的電流就愈大,
是不是要顧及到電容前端元件的耐流值?
後端的反而不太需要顧慮?

另外請問PCB上的電容為什麼焊腳都留那麼短,
幾乎貼緊PCB,
如果我要利用有限的空間和孔位,一組孔位焊2個電容上去,
焊腳大約會留1~2cm,
如附圖,
這樣有甚麼缺點嗎?

==================
我曾經在看過狼大一篇改濾波電容的文章,
說可以在插頭上直接並聯電容來濾波,一時找不到該篇文章,
如果可以無限制加大容值,這麼做好像很方便。

如果要顧及到電容前端元件的耐流值,那麼我大致要查那些元件的規格呢?

网友A:
容值不能太大 會有衝擊電流的問題
元件貼緊PCB 是為了抗震(安規)跟美觀 還有電磁干擾 電磁兼容性 的考量
PCB留的腳 太長會碰到不該碰的
你可以考慮外掛一組電容  掛在外面 或是在你的負載那邊加大電容
因為電源供應器給的空間很小
或是挑跟PCB相同腳距下最大容值的電容

一定要LOW ESR系列 或是 日系的
一般電容上去 特性不好 幾個月就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容值不能太大 會有衝擊電流的問題
元件貼緊PCB 是為了抗震(安規)跟美觀 還有電磁干擾 電磁兼容性 的考量
PC ...

因為我沒有辦法做精密測試,
所以我要換,只能挑選相同容質,
頂多就是ESR更低、耐壓/溫更高,
這樣對嗎?

焊腳留愈長,電磁干擾會愈嚴重嗎?
原理是不是跟天線一樣?

网友B:
我是這樣接的...

楼主:
謝謝樓上2位的指導,
想再請問有沒有計算容值放大極限的依據?
大概要用甚麼方式?
因為我不是設計者,我擔心就算只放大20%,也可能超出電容前端元件的容許電流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謝謝樓上2位的指導,
想再請問有沒有計算容值放大極限的依據?
大概要用甚麼方式?

你多心 了
不要超過100K 倍應該都沒問題
二極體一般是用4060  40V 60A
60A算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多心 了
不要超過100K 倍應該都沒問題
二極體一般是用4060  40V 60A

原來如此,
這樣我放大成1.5~2倍應該沒有問題。
多謝。

网友:
基本上以塞的進去為主
但也不要太誇張
否者開機電流太大超過標準值太多
就不好了

線性電源電容可以無上限,只要輸入端做限流
但交換式電源關西到設計工作點

网友C:
當然不能無限加大,要考慮無電下充電瞬間的電流(電容於無電下等同於僅有其ESR值的負載)

另外也盡量避免接腳或接線延長,因為線路的阻抗/感抗也要與其ESR/ESL加總,若是電流大的話會有損失,電容性能會受影響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是這樣接的...

你的動畫很好看,可是佔了太多頻寬-523205bytes,只要你參與的帖子越多,頻寬就佔越多,為了大家瀏覽時的順暢,不知可否請您犧牲一下,把它拿掉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的動畫很好看,可是佔了太多頻寬-523205bytes,只要你參與的帖子越多,頻寬就佔越多,為了大家瀏覽時的順暢 ...

已經拿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已經拿掉了...

感謝 ...

楼主:
引用 网友C:
當然不能無限加大,要考慮無電下充電瞬間的電流(電容於無電下等同於僅有其ESR值的負載)

另外也盡量避免接 ...

我以前一直想說焊腳的電阻極小,忽略不計都可以,
這觀念是不是錯很大啊?

請問您在換電容時,會考量到甚麼項目?
以及推薦可以放大多少容量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一直想說焊腳的電阻極小,忽略不計都可以,
這觀念是不是錯很大啊?

(補充)
PCB線路上的損耗有兩種 阻抗 感抗 一般是忽略的  但是 一旦有電流 或是高頻信號 在上面跑
就必須要注意了

可以觀察一下 你現在要改的POWER 它的GND 或是其他組輸出 PCB上是不是有鍍錫 或是 加 單芯線
那就是為了要降低阻抗

這觀念沒有錯很大

只是因為有大電流  或是 高頻信號 在其中  線路必須要做些改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以前一直想說焊腳的電阻極小,忽略不計都可以,
這觀念是不是錯很大啊?

應該是說,接腳電阻雖小,但是比起電容內阻來說,仍不能忽略(因為並非理想元件)
所以電源用濾波/儲能電容,一般都是建議接腳越短越好,方能發揮最佳效能

楼主:
瞭解了,
原來考慮阻抗要用相對大小的角度去思考,不是用絕對大小。

謝謝2位前輩修正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