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玻璃窗膠條

楼主(2013-09-08):
請問各位大大~
玻璃窗上膠條已老化脫落,可以用中性"西力控"替代嗎?或是有其他替代方案?
有跟同事討論過可行性,但還是想請教有經驗的大大意見~~
感謝!!

网友:
玻璃應該有嵌入鋁框,所以打矽利康ok

如果沒有嵌入鋁框,而是靠膠條把玻璃固定在那個位置,那就應該換掉整個膠條

但…其實沒多貴,應該是把膠條換新比較好

网友:
上"西力控"便宜快速方便~

网友:
矽利康打的漂亮就用矽利康,如打的不太平整就去鋁門窗行買膠條

网友A:
給您一個意見參考看看!!!....

原則上還是使用膠條!!!...剪一小段....拿去找玻璃五金行問.....應該都找得到這種膠條!!!....
不用拆玻璃....直接塞進去就可以!!!

若改用"西力控"...現在很簡單.....以後會變麻煩!!!!...
萬一要更換玻璃時....光是那些"西力控"要刮乾淨....就會刮到哭!!!...
效果沒有膠條...來的實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給您一個意見參考看看!!!....

原則上還是使用膠條!!!...剪一小段....拿去找玻璃五金行問.....應該都找得到 ...

大大~
小弟再去找找~~(台南市這種玻璃五金行似乎不多)
感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
小弟再去找找~~(台南市這種玻璃五金行似乎不多)
感謝~~

您在台南市??....哪區??

電話黃葉簿隨便翻....就有一堆.....可能您比較少接觸這方面吧!!!...

网友B:
同意XYZ大~~
矽利康打的漂亮就用矽利康,如打的不太平整就去鋁門窗行買膠條

但是矽利康要打的漂亮是非常難!!

簡單說︰要一氣呵成  越修整越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在台南市??....哪區??

電話黃葉簿隨便翻....就有一堆.....可能您比較少接觸這方面吧!!!... ...

哈!真的忘了!!還有電話黃頁...
現在都是上網查資料~~
小弟住台南市南區~~
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意XYZ大~~
矽利康打的漂亮就用矽利康,如打的不太平整就去鋁門窗行買膠條

小弟還是先找看看有沒有膠條唄~
找不到再來看看這方法
感謝~~

网友:
這我嚐試過了。
要用膠條啦!一般的建材雜貨店都有在賣,便宜、方便又好用!
膠條?搞不好小北百貨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