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關於BENQ SD3742的工作溫度[已解決]

楼主(2013-09-08):
我在燒機測試的時候,

發現這台的溫度好高,

連面板也蠻熱的,

還是這台本來就這麼高啊?

网友A:
怎解決的?BENQ四五年前的機種大都這樣~看久整機熱烘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解決的?BENQ四五年前的機種大都這樣~看久整機熱烘烘的.....

LED背光之前的液晶電視大部份都是熱烘烘的啊~
我個人的處理方式是...
看客戶的需求和反應
加裝風扇給它強制散熱...
就像廚房的排油煙機那樣~

楼主:
查資料得知這台,本來就熱烘烘的.........

下次有空在加裝風扇囉= =

网友:
使用CCFL當光源,背板溫度都不低
自己用就看看如何幫助排熱
小弟的三隻羊37吋液晶電視
在後面外掛兩顆8公分風扇排熱
連續開機8小時,感覺不到熱度
頂多溫溫的
背光亮度如果可以微調,也降低下來
降至感覺舒適就好
一來省電 二來溫度也不會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