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東元液晶電視 3298tv 影像模糊 重疊

楼主(2013-09-08):
機種
故障畫面
正常時示波器畫面
故障時示波器畫面
(正常)
AV畫面

故障時示波器畫面
面板型號
高壓板
電源板
主機板
請示高手指點 謝謝

网友:
金龍大..你麻照清楚一點...霧霧的
類似偏光膜不良..上面燈管有亮嗎?

楼主:
大ㄟ
就是要修理(霧霧的)故障畫面
上面燈管有亮.和偏光膜無關(是拍鏡子反射)

网友:
你用示波器測一下AD TO T-CON 的電源,看看濂波大不大!!

楼主:
eson0724 大
目前電視又正常.故障時量看看.

网友A:
是類似拖影現象嗎?友達面板的通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類似拖影現象嗎?友達面板的通病

風嵐大
是的
是類似拖影現象
有救嗎

网友A:
會不會是面板軟排脫膠~你拆開看過了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不會是面板軟排脫膠~你拆開看過了嗎?

風嵐大
一直查主機板.所以還未拆開看過
拆開看看

网友B:
所有排線連接線都清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所有排線連接線都清潔一下!!

eson0724 大有檢查過了謝謝
拆面板檢查請高手指點謝謝

网友:
完了~從最後一張圖片看來MENU選單正常~並非面板的問題~這下要再陷入苦戰~請問您確定MENU圖案顯示正常嗎?

楼主:
風嵐大你好
按一下MENU鍵.圖案顯示時正常.
再按一下MENU鍵也不會馬上消失.會像最後一張圖片
請問如何修

网友C:
金龍大..用公板測試看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風嵐大你好
按一下MENU鍵.圖案顯示時正常.
再按一下MENU鍵也不會馬上消失.會像最後一張圖片

依你的敘述~個人感覺上還是面板的問題~軟排脫膠接觸不良會造成類似情況~用手指觸碰軟排影像會有變化~如果不是的話~那就靠自己再查查~或有高人出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金龍大..用公板測試看看

感謝老大提醒.但如示波器波形.好像不可能主板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你的敘述~個人感覺上還是面板的問題~軟排脫膠接觸不良會造成類似情況~用手指觸碰軟排影像會有變化~如果 ...

風嵐大你好
軟排無脫膠.用手指觸碰軟排影像不會有變化.
我有自己查.但查不出來.看來還有請高人指點
謝謝您

网友D:
面板買單~~~可能是軟排空焊  你按看看~~~我認為面板壞~~這個我遇過喔

网友E:
引用 网友C:
金龍大..用公板測試看看

面板沒壞....是T-CON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D:
面板買單~~~可能是軟排空焊  你按看看~~~我認為面板壞~~這個我遇過喔

jackhiphop 高手你好
軟排無脫膠.用手指觸碰軟排影像不會有任何變化.ㄟ害
感謝您

网友F:
t-con跟面板做在一塊,有點難搞 有遇過影像重疊托影 友達37吋面板更換t-con as15就正常

金龍大你要不量看看 auo 11401  這棵會不會是像as15一樣 查各電壓是否正常

參考參考一下 互相研究

网友A:
查不出來那就先弄塊一樣的良品T-CON測試看看囉~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面板沒壞....是T-CON壞喔!

logcth 大
能指點一下嗎
要量AUO-11401找不到規格書會不會這棵故障阿
感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不出來那就先弄塊一樣的良品T-CON測試看看囉~

風嵐大ㄟ
T-CON無法拆ㄚ(焊壓)
感謝您

网友G:
測試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測試一下

wecan 大ㄟ
測試那裡感謝您

网友G:
引用 楼主:
wecan 大ㄟ
測試那裡感謝您

液晶電視和CRT電視在各部分電路上基本原理是一樣的,只是有一部維修人員對液晶電視的邏輯板不瞭解,維修理論與思路還沒有更新。遇到故障的液晶電視不敢維修,束手無策,有好賺的錢賺不了。其實液晶電視邏輯板,除了液晶屏LVDS 程序出故障外,其它故障還是好維修的。一液晶電視邏輯板故障維修分析:
邏輯板是由屏廠家和屏配套提供的,邏輯板也叫:屏驅動板,中心控制板,TCON板。邏輯板的作用是把數字板送來的LVDS輸入信號,(輸入信號包含RGB數據信號、時鐘信號和控制信號三大類。)通過邏輯板處理後,LVDS信號把以並行方式輸入的TTL電平RGB數據信號轉換成能驅動液晶屏的LVDS信號後,直接送往液晶面板側的LVDS接收芯片,驅動液晶屏顯示圖像 。
邏輯板損壞造成的故障現象有:黑屏、白屏、灰屏、負像、噪波點、豎帶、圖像太亮或太暗等。
什麼是LVDS輸出接口?LVDS是一種低壓差分信號技術接口。為克服以TTL電平方式傳輸寬帶高碼率數據時功耗大、EMI電磁干擾大等缺點而研製的一種數字視頻信號傳輸方式。
  LVDS輸出接口利用非常低的電壓擺幅,在兩條PCB走線或一對平衡電纜上通過差分進行數據的傳輸,即低壓差分信號傳輸。採用LVDS輸出接口,可以使得信號在差分PCB線或平衡電纜上以幾百Mbit/s的速率傳輸,由於採用低壓和低電流驅動方式,因此,實現了低噪聲和低功耗。在維修中要注意:如果只看電路圖,是不能從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信號TXOUT-、TXOUT0+中看出其內部到底包含哪些信號數據,以及這些數據是怎樣排列的。因為,不同廠家生產的LVDS發送芯片,其輸出數據排列方式可能是不同的。因此,液晶電視邏輯板上的LVDS發送芯片的輸出數據格式必須與液晶面板LVDS接收芯片要求的數據格式相同,否則,邏輯板與液晶面板不匹配。這也是點屏配板時必須考慮的一個問題。這也是點屏配板的重要資料。
(二)液晶電視邏輯板故障維修技巧:怎樣快速判斷液晶電視邏輯板電路有故障
液晶電視邏輯板電路是否有故障,必須通過對各種相關信號進行檢測才能判別,並且只有根據檢測結果進行分析才能確認故障。下面是快速判斷液晶電視邏輯板電路有故障的方法:
(1)檢測邏輯板上,由數字圖像處理電路送來的輸入視頻信號波型是否正常,若有正常的波型輸入,說明前面的數字圖像處理電路工作正常。
(2)檢測邏輯板上由電源輸入的電壓是否正常,若輸入電壓正常,說明電源供電電路工作正常。
(3)檢測邏輯板上屏線接口輸出的液晶屏驅動信號波型是否正常,若無正常的液晶屏驅動信號波型輸出,則有可能是邏輯板電路有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F:
t-con跟面板做在一塊,有點難搞 有遇過影像重疊托影 友達37吋面板更換t-con as15就正常

金龍大你要不量看看 ...

ujgn 大你好
ㄟ害沒看到你的回覆拍謝
要量AUO-11401找不到規格書
如有請告知
先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G:
液晶電視和CRT電視在各部分電路上基本原理是一樣的,只是有一部維修人員對液晶電視的邏輯板不瞭解,維修 ...

wecan大
主機板OUT
RGB數據信號
時鐘信號
控制信號
已確認過應該是TCON板和面板的問題
感謝指導謝謝

网友E:
引用 楼主:
logcth 大
能指點一下嗎
要量AUO-11401找不到規格書會不會這棵故障阿

這是主晶片IC  它很勇健喔!

從T-CON基礎電壓量起..就會發現喔!

楼主:
引用 网友E:
這是主晶片IC  它很勇健喔!

從T-CON基礎電壓量起..就會發現喔!

logcth 大
有量一些T-CON基礎電壓但是就沒發現有異常
會再注意
謝謝您

网友H:
樓主大哥 , 故障點都告訴你了,還不會修。
基本電壓
GAMMA電壓
量測點都沒有, 還要修電視嗎。
圖像告訴你, 故障點 (27樓) 也都說明詳細了。
您是在等 過年 ,還是等 明牌 , 還是等 60歲 退休
面板沒壞。 電路壞 。你還看不清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H:
樓主大哥 , 故障點都告訴你了,還不會修。
基本電壓
GAMMA電壓

大ㄟ
謝謝你的指教

网友A:
金龍兄~加油~只要面板不掛,都可完修.
昨晚小弟跟一台飛利浦42吋奮戰了一個晚上,一塊T-CON被我搞到快掛了.
幾度想棄修.....最後還是查到一顆小貼片電感開路,且把搞斷的細小銅箔用飛線成功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金龍兄~加油~只要面板不掛,都可完修.
昨晚小弟跟一台飛利浦42吋奮戰了一個晚上,一塊T-CON被我搞到快掛了.

風嵐你好
感謝您的鼓勵.
電視時好時壞.真氣人.白天還要外出維修.大部分都是晚上奮戰
目前已抓到問題點.待料中......
感謝各位先進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