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電路板元件短路的檢查方法

楼主(2013-09-09):
使用電源供應器來檢查電路板的短路元件,相信板上許多朋友都有用過此法,至於尚未用過此招者,可參考本篇的說明,相信多學一招,就能有多一招的維修實力.
http://www.electronicrepairguide ... oadband-router.html
此例故障現象為 5V電源迴路出現短路現象,測試時將電源供應器輸出電壓從小電壓往上調升,直至輸出電流異常變大後,停止調升電壓動作,並小心以手觸摸電路板上各區塊元件,先找出發熱區塊,再仔細量測區塊內各零件,應可順利找出造成短路之元件.

网友A:
這方法是很可行的,但要很小心使用,以免將原本正常的部份搞壞了。

以這個例子來說,電源電壓是5V,所以電源供應器要先調在5V以下,
並將電流限制調到最低,然後接上電路慢慢調高電流值。

雖然接上去時電壓會被拉到很低,即使原本電源供應器電壓過高也沒關係,
但萬一故障零件受不了電流而燒毀開路,電源電壓瞬間上升,
過高的電壓會將原本正常的零件搞掛掉。

也用過電源供應器來修復空PCB短路,有些PCB廠可能作業環境不良,
製作出來的PCB偶有線間短路現象,有些短路處非常細小肉眼幾乎看不出來,
用電源供應器電流來燒斷短路處非常好用,外觀上也看不出修補痕跡。

网友B:
要活用電源的CV/CC能力,這對於電源端因電路板/濾波電容短路較好發揮,但對於IC/功率元件造成的短路就不一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這方法是很可行的,但要很小心使用,以免將原本正常的部份搞壞了。

以這個例子來說,電源電壓是5V,所以電 ...

學生時,我就很倒楣的遇到空PCB線間短路現象,短路處細小肉眼完全看不出來
當時還想說怎麼可能完全看不出來,遇到鬼了n_0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活用電源的CV/CC能力,這對於電源端因電路板/濾波電容短路較好發揮,但對於IC/功率元件造成的短路就不一 ...

感謝狼大指導,維修的方法真的很多,其中奧妙各有不同,也是要有一定經驗後,才能更善用不同的檢查方法,來幫忙解決不同的故障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