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技嘉M61PME-S2 上電合橋發燙

楼主(2013-09-09):
一上電整合橋發燙,是不是橋掛了?  連觸發都不能觸發

网友:
沒觸發  發燙   很有可能短路!!

网友A:
散熱片先拆下看電容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散熱片先拆下看電容有無短路

拆過了~沒有耶

网友:
量看看PCI A14腳的3VSB對地阻值
短路的話,應該是後端有短路

有人是說網卡,音效也有可能導致這個短路

不過整合橋發燙的話,感覺挺不妙的

网友B:
請問~~您除錯卡上的3.3v的待機電源燈有亮嗎?若無或閃爍,可以拆網卡試試,若還是不行,橋發燙的話,掛的機率就很高囉~~我之前處理的板,給你參考一下,死馬當活馬醫~~http://bbs.pigoo.com/thread-46958-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您除錯卡上的3.3v的待機電源燈有亮嗎?若無或閃爍,可以拆網卡試試,若還是不行,橋發燙的話,掛的機率就 ...

這塊有被雷擊過,網卡發燙已拆除,拆除後改換合橋發燙  =.=""

网友C:
拿掉晶片組散熱片後對DIE四周的MLCC打對地組看看有無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拿掉晶片組散熱片後對DIE四周的MLCC打對地組看看有無短路...

阻抗都還蠻低的大致都落在5歐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阻抗都還蠻低的大致都落在5歐姆

比對同型號晶片的阻值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對同型號晶片的阻值看看...

手邊目前沒有  >_<

网友D:
連觸發都不能觸發
...先用 波波 量32K 有沒有出現 沒出現 幹橋 有出現 換 IO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連觸發都不能觸發
...先用 波波 量32K 有沒有出現 沒出現 幹橋 有出現 換 IO

不用管他發燙的問題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