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HX191A 開關無反應!

楼主(2013-09-09):
板號:HX191DP(TSUM16AK-LF)
程序:25LV512
狀況:  無法啟動PW. 電壓正常.求助程序.

网友:
開關先檢查是否接觸不良!!

有無VSB待機電壓,若無先查主供電VSB有無進入AD版!!

网友:
先查Acapter的電源是否有輸出,在查板子

楼主:
電壓都正常.都有到驅動板上.  有人有程序下載,讓我試試.

网友:
1.檢查開關板上所有按鈕的"電壓"

2.程序到china搜尋~因該不難找~~~但是我是沒遇過此問題是出在程序上,除非你這台之前有N人修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