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17吋 LCD 文字模式不顯示, 進XP桌面則正常

楼主(2013-09-09):
如題:17吋 LCD 文字模式不顯示, 進XP桌面則正常
請問有可能是 VGA cable的問題嗎 ? 還是LCD電路板問題?

网友A:
不是很了解您的意思,可以加圖片輔助說明嗎?

网友B:
看起來是文字模式下的解析度不支援

1.LCD是否送修過? 如果有可能是刷了"兼容"的程序,某些解析度無法驅動

2.如果沒有的話,可能要試著接別台LCD交叉測試看看,看是否是顯卡本身就無法輸出這個解析度

3.另外,如果是雙輸出的顯卡,像是VGA+DVI這類,你可以試著接另一個輸出口看看
之前有遇過一張MSI GTS450的顯卡,DOS下的文字輸出一定要接在DVI接頭上
接在上面的D-SUB接頭上則是進入WINDOWS才會有輸出

我覺得你的問題有可能是3,但你提供的訊息嚴重不足
發問最好是能夠提到自己的電腦配備,不然真的是隔空問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是文字模式下的解析度不支援

1.LCD是否送修過? 如果有可能是刷了"兼容"的程序,某些解析度無法驅動

有交叉測過, 換一台LCD則是ok ,
排除顯卡或電腦問題. 這台LCD也沒修過

謝謝您的提醒, 可能原因是3, 回家再試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很了解您的意思,可以加圖片輔助說明嗎?

一般開機不是會先有  BIOS 自我測試(在文字模式)嗎 ? 然後才跑XP  Logo, 最後再進 XP 顯示桌面嗎 ?
我的意思在 BIOS測試畫面, 一片黑, 直到進 XP 才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開機不是會先有  BIOS 自我測試(在文字模式)嗎 ? 然後才跑XP  Logo, 最後再進 XP 顯示桌面嗎 ?
我的 ...

試試別台電腦??
因為這問題像是新顯卡都會這樣!!

conbawa大說的3

网友:
開機時POST模式好像是標準VGA解析度800*600,就入視窗系統後
桌面就是以設定的解析度運作...

楼主:
引用 楼主:
有交叉測過, 換一台LCD則是ok ,
排除顯卡或電腦問題. 這台LCD也沒修過

試完結果, 接DVI  ,也是一樣, 文字模式不顯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試完結果, 接DVI  ,也是一樣, 文字模式不顯示

真酷

我家的某台lcd,超舊的17吋 Acer AL732 有多個輸入介面d-sub,dvi,av,s(為了直接接PS2啊)
這台也有可能看不到開機post畫面,但是原因就是很單純的----來不及
這台會自動偵測訊號,沒訊號會自動跳下一個輸入介面,所以當我接DVI輸入就好玩了
電腦一開機,開LCD,第一個會偵測D-SUB輸入,很好,沒訊號,跳下一個DVI
然後這時候電腦剛好跑到載入WINDOWS,這邊顯卡訊號會切斷一次切換解析度
非常好,又沒訊號輸入,跳下一個AV端子,跟S端子

等到終於又回到D-SUB訊號源,差不多也要進桌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