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水機流速感知器信號模擬與零件

楼主(2013-09-09):
目的:
徹底了解電水機可接受什麼樣的流速感知器信號

方式:
以 LM555 IC 做一個方波產生器, 如下圖,( LM555方波產生器的電路請上網Google 一下), 以試波器測量頻率及電壓, 左側的可變電阻可改方波的頻率, 本次電路約可以產生20~400HZ 方波,  右側的可變電阻可改變方波的電壓, 可調整電壓值為 0~5 伏特.

結論:
電解水機可接受的流速感知器電壓為 1.5 V, 只要超過 1.5V的方波, 電水解水機即可穩定作動, 1.5V~ 5V 電壓改變, 不會改變流速顯示.
下圖為ATS177 的技術資料, ATS177 的飽合電壓為700mV, 此結果可以證實 ATS177 霍爾感知器並不是使用於此, 請網友不要再換了.

實測結果頻率約為20HZ~ 150HZ 開始就可以啓動電解水機, 但流速顯示會從 0.5L/min 到 9L/min, 流速顯示不穩定, 會亂跳一通.

注意;
若長時間使用方波產生器啓動電解水機, 電解槽會持續通電電解, 內部水溫會昇高, 所以一定要將水開關打開, 讓電解水機水流動. 以免燒掉電解水機.

流速感知器零件:
修理電解水機, 無流速, 無法啓動問題並不難, 因為要一支十字起子, 參考其它人的圖片, 拆下10來個螺絲就可以把電解水機拆光光, 問題是磁鐵轉子及流速感知器零件那裏來? 小弟家裏電解水機此次1個多月無法使用, 就是因為找不到零件來源, 最終找到一家電解水機廠可以提供流速感知器零件, 如有需要的網友, 請自行去 Google 一下 " 泓記實業有限公司" 應該可以取得您要的零件.

网友:
看到版上大大對淨水器的流感元件發表這麼多心得,是不是在這可以真心提醒版友,在買新的淨水器時,就問業務員可否也順便賣個流感元件(看他那時價開多少?),如他支支吾吾說沒法這樣買還是價很貴,那就放棄該廠牌,大家看好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