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ga-m55plus-s3g 無法開機請教~~

楼主(2013-09-09):
請教高手們,這張小弟實在修到沒招了,麻煩大家幫我分析一下~~
這張開機不跑碼,復位燈一閃即滅
cpu供電有出來
雖然小弟知道這張通病是北橋空焊,但進烤箱和壓橋開機都沒反應且帶燈假負載燈號都正常,而全板供電應該都有出來(?)實在不想冤枉它~~,
我做了以下處理:
1.換 io gb專用同型號的- 沒用
2.換橋和記憶體供電ic- 沒用
3.拆電容 量容值- 都正常
4.刷bios- 沒用
就差沒幹橋囉~~上cpu假負載,有發現pg信號沒過來,請問pg信號是由北橋過來的嗎?還是pwm呢?感謝~~

网友A:
CPU 換看看!!   復位信號也與CPU 有關!!

CPU PG 信號  查一下 CPU的PWM IC 看他的PG 入電!!

网友B:
你沒 cpu 假負載嗎 ???

通常 cpu 沒收到 PG

那麼 cpu 電源管理 ic 也不會有動作 !!!

這部分你要自己去看文章 !!!

有很多維修實例有提及你可參考 !!

p.s  reset 燈一閃是正常的 !!!!

网友C:
北橋空焊,但進烤箱和壓橋開機都沒反應
烤箱 跟用壓的~ 準確度 大概只有`5成
這片 是北橋空焊 居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CPU 換看看!!   復位信號也與CPU 有關!!

CPU PG 信號  查一下 CPU的PWM IC 看他的PG 入電!! ...

我用cpu假負載去量無pg電壓,上真u 這張pwm是 isl6566  35腳為pg信號,有電壓為4.5v,所以是否代表pwm是正常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沒 cpu 假負載嗎 ???

通常 cpu 沒收到 PG

不知您是否願意題示一下我這肉腳~~pg信號的發出與順序呢? 不過我查到pwm 的pg有4.5v cpu假負載上去後,pg信號沒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橋空焊,但進烤箱和壓橋開機都沒反應
烤箱 跟用壓的~ 準確度 大概只有`5成
這片 是北橋空焊 居多 ...

真的還是橋嗎?可是後來我有加焊耶~~還是沒反應~~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您是否願意題示一下我這肉腳~~pg信號的發出與順序呢? 不過我查到pwm 的pg有4.5v cpu假負載上去後,pg ...

你先參考這篇 !!

ASUS P5LD2-VM / BTO 可正常開關機 , 但無正常運作 !![已完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39785-1-1.html

把該測的點先測 po 上來 !!!

這樣才有辦法診斷 !!!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先參考這篇 !!

ASUS P5LD2-VM / BTO 可正常開關機 , 但無正常運作 !![已完修]

大大你有毅力
換了6顆  ADP3181 才完成.
話說是因為焊接溫度太高導致 ADP3181  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大你有毅力
換了6顆  ADP3181 才完成.
話說是因為焊接溫度太高導致 ADP3181  故障? ...

是的 !! ~ 因為第一次使用熱風槍 !!

而這元件很薄 , 對溫度忍受度不高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北橋空焊,但進烤箱和壓橋開機都沒反應
烤箱 跟用壓的~ 準確度 大概只有`5成
這片 是北橋空焊 居多 ...

回可愛大~~因我有另一張一模一樣的板,在好板上我用cpu假負載,pg 可以量出有1.8v,而這張沒電壓,其實全板電壓也是用比對的方式去量也都差不多.......那cpu上量沒 pg 是否代表這雙橋其中之一有問題呢?

楼主:
小弟不死心繼續努力,後來有更換全板電容及pwm isl6566 狀況還是依舊,全板供電正常,cpu依舊無pg
反正手上有另一張一模一樣,但確定空焊,於是我將這張的北橋換過去,果然........
驗證了北橋是好的,果然修板還是要有扎實的理論跟跑線的功力,小弟差的遠囉,這張沒修好還滿可惜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死心繼續努力,後來有更換全板電容及pwm isl6566 狀況還是依舊,全板供電正常,cpu依舊無pg

反正手上有 ...

不,有能力換北橋是很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有能力換北橋是很強的

過獎囉,其實這張是 0.6的小橋,滿好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