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MD表貼電容耐壓標示請教

楼主(2013-09-09):
此為客戶拆下送修之機板(無法得知原設備型號),圖中C12位置(已拔除)之電容器上方標示為"T2/220H/UD",只知電容值為220uF,但不知耐壓值,若能無法查知,只能用較高耐壓之元件代替.

网友A:
根據它的標示規則為 220uF/ 50V.

http://products.nichicon.co.jp/en/pdf/XJA043/e-ud.pdf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據它的標示規則為 220uF/ 50V.

http://products.nichicon.co.jp/en/pdf/XJA043/e-ud.pdf

感謝Ricky大的幫忙.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Ricky大的幫忙.辛苦了.

ciko.ciko大,客氣了.

网友B:
這是吊車的電控板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是吊車的電控板嗎?

狼大好,應是沒錯,此為工程機械用設備,也算是國內機械代理商產品.狼大也有維修到類似產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