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 32吋 畫面異常 彩色條紋 TL-32W6000D

楼主(2013-09-09):
求教各位達人,這樣的畫面異常,大概是哪裡出問題了,搜尋了一下,好像都沒有類似的~~
(再出現這些彩色條紋之前一個月,有一陣子是出現油布畫面),感謝~~

這是接上訊號之後~~

(外觀上都沒有爆凸或是看得出的異常,邏輯板的排線有用橡皮擦擦拭過,狀況一樣)

感謝~~

网友A:
邏輯板 壞了 換一片吧   as-15 換了 應該也不會好
我猜 原本只有壞as-15
那兩條 屏線 被你用橡皮擦 弄壞  才會出現彩色線條

如果橡皮擦 擦一擦 就可以好  那我們這些專業維修人員 就可以包一包 回家吃自己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 壞了 換一片吧   as-15 換了 應該也不會好
我猜 原本只有壞as-15
那兩條 屏線 被你用橡皮擦 弄壞   ...

不~~
是畫面變成這樣,才去擦擦看得,結果一樣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
是畫面變成這樣,才去擦擦看得,結果一樣

量下電壓 測試點 貼圖(不要用外連)
所以縮一下圖吧 上傳

网友:
T-CON供應電壓不正常,測量一下吧!!!

网友:
檢查的重點,AS15周邊測試點電壓,通常 AS15  要先換掉了!!

供電MOS 要查一下!!

网友:
Tcom LDO error +1

网友:
lvds line  touch 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