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ROTON SAGA 32-TF182 白屏

楼主(2013-09-09):
請教各位前輩們,此機故障情形是藍白直條紋之後再隔個幾秒就會變成白屏,聲音還是正常的,拆開後發現電源板有爆電容,換好之後畫面正常了,結果過幾天又是藍白直條紋再變白屏,可是這次電容是正常的,有時電視又可以正常觀看,但時間可能幾分鐘後又這樣,如果把電視移動一下有時又可以看了,麻煩大大們幫忙一下

AD板上的穩IC在電視正常時和不正常時,電壓量測起來幾乎 是一樣,跳動差異很小

网友A:
案件故障
所以 程式 錯亂

重寫程式就完修喔

网友B:
這台我有兩台 一台是壞邏輯板 弄好後 不到半年就回來 這次換高壓板  我的頭都腫起來
我想壞主板的機率並不大 往邏輯板查修比較有機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案件故障
所以 程式 錯亂

WECAN大對不起請教您一下,此機按鍵我也全數更新了還是一樣,至於程序要重燒寫,這對小弟有難度,因為小弟沒有這個程序
請教WECAN大大您一下,此機如果進入工廠模式重設是否能完修,謝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台我有兩台 一台是壞邏輯板 弄好後 不到半年就回來 這次換高壓板  我的頭都腫起來
我想壞主板的機率並不 ...

P大您的提醒待會兒吃完飯馬上動工查修T-CON,謝謝P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對不起請教您一下,此機按鍵我也全數更新了還是一樣,至於程序要重燒寫,這對小弟有難度,因為小 ...

我也沒有程式

p大建議 查一下邏輯板 屏線  接點 (白色軟排)

楼主:
剛剛又白屏,於是動了一下藍色框框裡的排插(接高壓板)又正常了,但這兩排的電壓也都有24V,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剛又白屏,於是動了一下藍色框框裡的排插(接高壓板)又正常了,但這兩排的電壓也都有24V,

邏輯板 有白色回受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邏輯板 有白色回受線嗎

WECAN大大黃色圓圈處是回授線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黃色圓圈處是回授線嗎?

找看看 有接地不良喔

网友A:
引用 楼主:
WECAN大大黃色圓圈處是回授線嗎?

要不要
把電源板 補焊一下 接第查一下
檢查有沒有(電容漏電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不要
把電源板 補焊一下 接第查一下
檢查有沒有(電容漏電喔)

下午有電源板全板補焊過了,不過還是一樣情形
現在是有時可以看到藍白直條紋出來不到一秒又正常了反覆幾次之後就都正常不再跳藍白條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有電源板全板補焊過了,不過還是一樣情形
現在是有時可以看到藍白直條紋出來不到一秒又正常了反覆幾 ...

屏線 焊接點清理一下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線 焊接點清理一下喔

馬上來動手清潔 謝謝
這是剛錄下的畫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8csvnoqiTk&feature=youtu.be

楼主:
已重新清潔過主板及電源板了,只好拆T-CON來檢測了

楼主:
剛量測T-CON上的電壓也都正常,在閃畫面時只要去按一下按鍵就很有機會不再閃了,如果再閃再按一下按鍵就又正常了,可是按鍵也全換新的了啊

网友C:
測試一下每個訊號源是否都會這樣?
AV,VGA,RF.....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測試一下每個訊號源是否都會這樣?
AV,VGA,RF.....

走瞜...如有事電話...
還是會支持網站....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走瞜...如有事電話...
還是會支持網站....

走?要去內地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測試一下每個訊號源是否都會這樣?
AV,VGA,RF.....

五燈大大每個訊號源都是如此

网友C:
比對記錄 t-con 到面板之間正常和故障的各點電壓,還有是否有異常發熱的元件,

面板上方的基板是否有異常處,如變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對記錄 t-con 到面板之間正常和故障的各點電壓,還有是否有異常發熱的元件,

面板上方的基板是否有異常 ...

電壓我有量測過都一樣,如果變白屏時,去按一下按鍵就有機會會變好可以看了

楼主:
剛跟朋友借得同一塊的T-CON,結果情形還是一樣,證實了不是T-CO故障,目前比較傾向於WECAN大大所講的方向,按鍵程序問題

网友C:
故障畫面出現時,有特定按鍵會恢復嗎?
跑一下線路,並更換掉沿路到 MCU 的電容試試看,並補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故障畫面出現時,有特定按鍵會恢復嗎?
跑一下線路,並更換掉沿路到 MCU 的電容試試看,並補焊........ ...

沒有特定按鍵會恢復,有時一樣按了也沒效
只好來更換mcu附近的電容試試了

网友C:
建議先處理空焊和電容漣波的問題,再來程序的問題,
不過我倒認為按按鍵都無法確定能改善會是按鍵的問題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議先處理空焊和電容漣波的問題,再來程序的問題,
不過我倒認為按按鍵都無法確定能改善會是按鍵的問題 ...

哈哈我自己也都快亂了
只好再來處理看看 主板有沒有空焊了,不過主板上的560uf 35的電容我手頭上也沒有了,要換也只能等貨來再換了,手頭上35v的都太小了,所以不能替換而 1000uf35v的又沒那麼多可替換

楼主:
目前主板除了smd元件部份沒有補焊其餘部份都已補焊完成了,情形一樣沒有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主板除了smd元件部份沒有補焊其餘部份都已補焊完成了,情形一樣沒有變化 ...

注意一下
穩壓ic 快掛 或 脫焊 也會這樣喔

网友:
主板電容穩壓全換掉.應該ok

楼主:
下午把所有SMD元件 全部補焊完成,按下電源鍵居然可以看了,這時要來看看可以撐多久了(PM0700)

開機看現在快兩個小時了(PM0858),沒有閃爍也沒有變藍白條紋更沒有變白屏,明天繼續測試,希望一切順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下午把所有SMD元件 全部補焊完成,按下電源鍵居然可以看了,這時要來看看可以撐多久了(PM0700)

開機看現在 ...

是主板 或是 電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 或是 電源板

是主板
早上AM0900開機中途有閃了一下而已,再來又正常了,直到現在(PM0328)不知道能不能撐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主板
早上AM0900開機中途有閃了一下而已,再來又正常了,直到現在(PM0328)不知道能不能撐多久 ...

如看個 2 3 天 就算 完修了

附近電路 再巡一下 就確定完修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看個 2 3 天 就算 完修了

附近電路 再巡一下 就確定完修喔

可是之前也是連看四天都沒事,第五天就出狀況耶,好怕過幾天又這樣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之前也是連看四天都沒事,第五天就出狀況耶,好怕過幾天又這樣

對自己要信心
確實要壞不壞 很難修 (先留下 看個10幾天 再作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對自己要信心
確實要壞不壞 很難修 (先留下 看個10幾天 再作決定)

嗯了解謝謝

楼主:
早上九點開機只閃爍一次,再來斷斷 續續的開機關機,到現在晚上8:58分要下班了,還是很正常,不曉得這樣能撐多久

网友E:
之前遇過其他廠牌不定時畫面消失又瞬間恢復現象,
雖無板大所出現藍白條紋及白屏,還是提供處理方法讓板大參考
所遇也是電源板電容肚子被搞大,單單換大電容狀況依舊
最後將一些10u,33u....小容量電解電容更換後,狀況排除
應該是電源板所提供工作電流量不足所致
希望個人所遇能幫的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遇過其他廠牌不定時畫面消失又瞬間恢復現象,
雖無板大所出現藍白條紋及白屏,還是提供處理方法讓板大參 ...

謝謝大大的指引,後也有把電源板上所有容容都換過了還是一樣,最後是把主板上所有SMD元件                            新補焊後才正常,雖然這兩天都正常但不知能撐多久,之前也是看了四五天才又變不正常的

楼主:
今天又開始一直在閃藍白直條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走?要去內地嗎?

搬家啦...要移網路及電話線
今天移好了
因為市內電話號碼加上  09就是我的行動號碼..非移不可所以
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