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BOSCH電池改18650電池

楼主(2013-09-09):
這是不專業維修喔!跟鋰鐵電沒得比,用鋰鐵電才是對的。
手上的電池都是筆記型電腦用壞電池,8顆大概壞2顆,約有6顆能用,丟了可惜,就廢物利用一下。
這隻也是電池壞了,沒充電器,所以就改來用了,壞的電池,用刀片割開,後來還是用小鋸子才行。

主角

主角

壞的電池

壞的電池

壞的電池

只有60瓦烙鐵,加助焊劑焊上,

助焊劑

助焊劑

焊好了

焊好了

焊好了

組裝,塞報紙才不會晃。

塞報紙

塞報紙

完成。
充電暫用9V變壓器,加上鱷魚夾,小心一點就會爆了,改天改8.4V電壓會比較好。

网友A:
要分壓充的充電工具不然很快掛因為我有試過~~工具是好久前我在露天的遙控模型的店家買的

网友:
最好裝個電壓表或是電動模型用的電壓警報電路,避免電池用到過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分壓充的充電工具不然很快掛因為我有試過~~工具是好久前我在露天的遙控模型的店家買的 ...

謝謝提醒,我都先充電8v左右,再用手機充電器,一節一節慢慢充。

网友:
>充電暫用9V變壓器,加上鱷魚夾,小心一點就會爆了,改天改8.4V電壓會比較好。

小心一點就會爆了,那就不要小心好了 ...

最好不要用報紙,使用時電池會發熱,用久了報紙會變更乾燥,怕不曉得那天就會 ... 希望不要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