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求助』變速振動電鑽還有救嗎?

楼主(2013-09-09):
親戚壞的,已經剪線了,應該是壞的。加上110V的電,開關也無法啟動。

拆開畫面。

線圈約9.8歐姆。

网友A:
先檢查開關!!    能用在往下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檢查開關!!    能用在往下查!!

開關應該是壞的。不知道該如何測量。
可以直接接110V到馬達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開關應該是壞的。不知道該如何測量。
可以直接接110V到馬達嗎?

那你要先確認開關之後的電路走向,再接電上去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要先確認開關之後的電路走向,再接電上去試!!

開關出來後只有2條細線,沒有電壓。

直接皆24v直流不啟動。

网友:
開關出來後只有2條細線,沒有電壓。這要有110v交流電-------馬達才會動----也就是馬達吃110v

网友A:
看一下開關與馬達間有無整流設備

其他接點部分都要檢查!!

確定都沒問題再跳過開關送電嘗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開關與馬達間有無整流設備

其他接點部分都要檢查!!

比較詳細的說明,不知道開關的作用,應該有調速功能吧!不知道有沒有整流。

网友:
他有碳刷吧
交直流都會動

楼主:
有碳刷,回家試試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較詳細的說明,不知道開關的作用,應該有調速功能吧!不知道有沒有整流。

藍色線接著的那個盒子!!!

有可能是整流或是其他元件!!

楼主:
確定不是整流器,我拆開看過,比較像前後轉開關。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64-1-1.html

1.先確認 機械本體 手動是否運轉順利 不卡死
2.檢查 馬達線圈是否變色 炭刷是否完整
3.檢查 正反轉開關 接觸點是否不良
4.先照像保留接線狀態
   將  灰色線兩條 直接接AC 110V 短時間測試 ; 關電 切換 正反轉開關 再上電 測試是否正常
   注意:110V時 馬達全力轉動 應該將馬達+殼 全組好 再插110V
5.若上述正常 再查轉數開關的問題 可以找出相關型號 查資料 拆解判斷 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bbs.pigoo.com/thread-41464-1-1.html

1.先確認 機械本體 手動是否運轉順利 不卡死

1.手轉不卡死
2.線圈沒變色,碳刷完整
3.接觸用電錶量過,應該正常
4.直接接110v,就冒火花,馬達不轉

所以有問題囉

网友:
六、串激式電動機 (Series)
構造與前面的電動機稍有不同,主要不同是運轉線圈與轉子線圈是串聯,而非並聯,
其轉子的構造,轉子的前端是電樞,由很多絕緣片將各個線圈絕緣起來後組成,
碳刷就靠在電樞上,以便將運轉線圈的線路與轉子內的線圈串聯起來。
被用於小機器設備上,例如真空吸塵器、手電鑽、手電鋸等,其馬力很少超過1馬力。
串激式電動機有一特性,就是它的轉速並不像上述提過的電動機是固定轉速,
它可以隨著負荷的加轉速變慢至每分鐘兩、三百轉,當沒負荷時,轉速隨著增加至每分鐘約15,000轉,
所以很適合用於手電鑽或手電鋸之類的心機器上。
http://content.edu.tw/junior/lif ... 305/305source10.htm

先檢查外殼上(定子)的那兩組線圈是否正常
在檢查碳刷裡面(轉子)的裡面的線圈是否正常
三組線圈都正常,才有往下修的意義

网友:
請問你是
1.直接110V AC 接馬達 ?
2.還是110V Ac --->經過正反轉開關板 -->再接馬達

楼主(2013-10-09):
直接110V AC 接馬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