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續 VIZEO L6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有先進遇過嗎???

楼主(2013-09-10):
續 VIZEO L6 有聲音,無影像,有背光

http://bbs.pigoo.com/thread-45414-1-1.html

上電開機畫面無顯、黑屏

OSD可正常開啟,影像訊號無進入T-CON

OSD開啟後做影像掃描,畫面顯示正常,跳台動作顯示都正常

掃描完成後又變無顯、黑屏,偶而會正常顯示畫面,

查入T-CON的影像由下圖晶片提供

^圖中紅框處排組  測量正常,

於無顯、黑屏時晶片到排阻之間的電壓為零V
畫面正常時可測得電壓約0.8V至1V左右

^該晶片溫度明顯有比其他晶片溫度偏高,測得
無顯、黑屏時約40度上下
正常顯示時溫度約50度上下

之前嘗試過的努力都付之一炬,更換24C16N也無效,只能正常一次
電源拔除後,上述故障重複,顯然更換對排除故障無助

目前懷疑是否MCU程序需要重燒,
請教各位先進是否有其他方式,協助排除故障,
重燒MCU程序,可由何處取得!!

网友:
如看你線路這顆bga是送輸出波形的(到t-con)   你用示波器量測就知道了

好的時候約有0.8v到1.5v波形  你無影  應該是沒有波形  可能這棵bga空焊

也可能工作電壓不足導致  以上個人猜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