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電平板] usb轉rs232失敗(已經解決)

楼主(2013-09-10):
附的趨動程式也不行為什麼????
有高手能解嗎,感謝

网友:
所有相關硬體的資料?
用啥軟體?
作啥控制?傳資料?簡單的訊號?

我大概沒辦法解決你的問題,但我知道你不應該這樣問問題
回你問題的人還要跟你要這"最基本的資料",這樣是用力磨光回答者的熱忱

楼主:
我的是桌上型的舊電腦用xp,後面沒9pin接孔,想用usb轉9pin,用途是要數位機上盒軟體更新用,附的趨動軟以安裝完,插上usb電腦不能使用,去裝置管理員看出現這個裝置的驅動程式尚未安裝,可是我已將附的驅動成式安裝了,怎會沒有

网友:
不知道你是啥桌上型電腦,桌機取消RS232介面很晚,應該都有才對...
最多是廠商沒把接頭做出來,改以擴充模組的方式來"選配"....

那你買的是甚麼USB轉RS232產品咧?~~~讓大家看看

网友:
我用USB TO RS232 是用在PLC程式傳輸用,通常安裝步驟先安驅動,再插入USB等XP抓到硬體後進入裝置管理員看XP系統分配給你是COM?,如果你數位機上盒軟體有特定的COM(例如只能選COM1/COM2)就需更改讓兩邊的COM號碼一樣,才能連線溝通,下次使用時也要插同一個USB孔,不然XP系統會給另一個COM的號碼

网友:
軟體的安裝有的要按照指示照做即可,有的要等到系統抓到硬體時再安裝,你可以兩種都試.

另外USB轉RS232,有可能設為COM3/COM4.

网友:
如果驅動程式確認正確而且作業系統確定有支援的話,通常,
1. 裝完驅動程式後最好要重開機。有些驅動程式要重開機後才會安裝完成。
2. 直接插在電腦上的USB孔,不要用USB Hub上的。有些USB Hub電力不足或訊號不良,硬體會偵測不到。

网友:
可能的原因
1.USB插座不良,換插其它孔試試.
2.驅動程式未安裝或裝錯.
不知"USB轉RS232"的晶片是哪一顆?

楼主:
有安裝附ㄉ光碟片可是就不用找不到可用驅動成式,晶片那顆我不曉的,在來RS232 25pin的印表機用的轉9pin可當機機上盒升級用嗎?如合設定,謝謝!

网友:
總有"USB轉RS232"這個轉換器的型號吧.

楼主:
就這個沒寫奇摩拍賣買的 安裝簡便,無需外接電源及物理驅動器
線長度95cm
適合有USB端口的計算機或者筆記本
支持USB1.0/1.1規範,兼容USB2.0規範,支持全速傳輸模式12MBPS
支持 Win98、98SE、Me、2000、XP、Mac OS8.6或更高版本

RS232兼容設備列表:
外置MODEM
ISDN-TA
數碼相機
標准串行鼠標
條形碼讀入設備
通用讀卡機
PlamIII&Palam V
手寫板
標簽寫入器
安全系統
附件:驅動光盤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這個沒寫奇摩拍賣買的 安裝簡便,無需外接電源及物理驅動器
線長度95cm
適合有USB端口的計算機或者筆記本

先確定 USB 能否偵測
再來玩.
俺以前在長明街買過一個, 無法用就退了, 它應該是 CH341的芯片,很便宜的
看看這個驅動可否
http://www.winchiphead.com/download/CH341/CH341SER.ZIP

楼主:
感謝xiaolaba題供的驅動程式以經可以使用,謝謝!!

网友:
一般常見的USB轉RS232晶片以FTDI和PROLIFIC(旺玖)居多, 沁恆的倒是不常見.

就個人所知, 相容性以FTDI最好, 旺玖的據說仿品太多, 接某些廠牌的路由器CONSOLE會有只能顯示但無法輸入字元的問題.

网友A:
請問板大數位機上盒軟體更新可使用嗎
大大用哪一台的機上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板大數位機上盒軟體更新可使用嗎
大大用哪一台的機上盒~~

瑞林realise DTB-102
我有上尋星族園地找更新的韌體但是都無法下載了~~!
不知站上的大大是否有這類的程式可以提供給小弟
感激不盡~~
目前這台看起來就是很怪
    訊號很差無法一直清楚顯示 節目表也亂碼
電容器都量過了沒有異常的
連調諧器裡的也量過了沒有問題~~

楼主:
我有大通dt-2000的升級軟體不知妳可不可以用,要嗎?對了你有PCLink2.5軟體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有大通dt-2000的升級軟體不知妳可不可以用,要嗎?對了你有PCLink2.5軟體嗎

OKOK升級軟體和PCLink2.5軟體都可以一起給我嗎?
感激不盡

楼主:
我只有Dtv-2000的更新軟件,PCLink2.5軟體不知放那裡找不到,上網也找不到問別人看有沒有

1.08 MB, 下載次數: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