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議加入圖片延遲加載功能!

楼主(2013-09-10):
只是建議,不知道大家的意見如何,最後老大的決定如何?!

隨著站上的文章愈來愈多,再加上我們一直以來的堅持,圖片上傳至痞酷,
為了降低server及頻寬的負載,
希望老大可以參考一下這個功能,
不要在文章一載入的時候,就一股腦的把圖片全部載入,
因為,爬文時會開很多的文章,發現不是需要的就又馬上關閉了,
一起把圖片全部載入,會有浪費的情形發生,
随文看圖,這樣才不會有走馬看花情形。

以下參考文件:

http://www.discuz.net/thread-2970919-1-1.html

网友A:
目前論壇預設方法就是,捲到哪,才載入那部份的圖片,從伺服器
我的瀏覽器是 google chrome
缺點是參考文件有提到,"瀏覽體驗很不好"
優點是
1.減少瞬間頻寬的負載
2.減少總流量,如果把文都看完了,圖自然就都載完了,優點只在"未讀完全文"下成立

若採用參考文件的方法,反而是"載入全部的圖片"從伺服器
優點是
1.降低短時間負載的峰值
2.瀏覽體驗很好,還沒捲到那,圖片已經載入完全,捲到那就不用再等

缺點
1.伺服器總流量沒辦法少

以上!有點亂…希望還能看懂吶~
用講得我大概會咬到舌頭n_164|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前論壇預設方法就是,捲到哪,才載入那部份的圖片,從伺服器
我的瀏覽器是 google chrome
缺點是參考文件 ...

感謝,已經是這樣的作法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已經是這樣的作法就行了!

我用的網路速度不快
所以捲到那個位置,很明顯的要等一下,才會讀取圖片,看網路活動,也是如此

可能你的網路環境速度很快,導致你感覺不到那擾人的等待時間
也可能剛好伺服器的資源夠空閒之類的

同時,感謝關心論壇 m(_ _)m

网友B:
謝謝沈兄的建議及版大的詳解,我們論壇就如版大所說的,原本就有這個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謝謝沈兄的建議及版大的詳解,我們論壇就如版大所說的,原本就有這個功能。

原來是 圖片延時加载

每次我跳過1樓或某些多圖    剛到翻看最底層  新的回文
就遇到圖片延時加载 進來
然後最底層回文    被延時圖片推擠畫面跑掉
滑鼠拉回最底層     下個圖片   再擠
.......拉回..............................再擠

幾張圖就擠幾次  ...  像被白目小孩惡搞
--------------------------------------------

可以類似 MOBILE 01  方式
由閱讀者 自行決定要不點選圖片  或是  一次下載全部圖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 圖片延時加载

每次我跳過1樓或某些多圖    剛到翻看最底層  新的回文

版大說的MOBILE 01方式在幾年前曾經就有會員提出,不過討論後的結果就是這樣很不方便,上個月有提到我有去申請100M/100M雙向FTTB,無奈中華電信回覆缺光纜,請再等些日子,最晚明年就可以升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原來是 圖片延時加载

每次我跳過1樓或某些多圖    剛到翻看最底層  新的回文

如果 DISCUZ 有這個功能就好了,在 X3.0 的設定中找不到這個功能設定,
X3.0 以前的版本應不會有的,除非改寫源碼.......

网友:
嗯~~有需要時再各別載入,或者全部載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