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大樓的網路這樣接OK嗎?

楼主(2013-09-10):
請問有棟大樓要37台電腦,那網路可以這樣配嗎?
一樓要1台電腦(一台5埠 IP分享器)

二三.四樓要各12台電腦(各樓層放一台16埠Giga乙太網路交換器)

接法:
一樓中華電的烏龜拉一條接 IP分享器,再重IP分享器拉三條線到各樓的乙太網路交換器,再重交換器分配到各電腦

那每台電腦可插上網路線就可上網,不用撥號嗎?

网友:
基本是的可以這樣接 ,如是給房客用的要加類QOS管制設計跟VLAN

网友:
hinet ADSL------>>高階分享器 --->>> 1F, 2F HUB, 3F HUB, 4F HUB, 5FHUB
這種情況要用高階 GIGA PORT 的中階以上分享器, 台灣廣告打最大的是 X易
千萬不要以為用一台 800元的IP 分享器就可以了, 如果你是學生宿舍或是分租, 頻寬的公平性就要考慮
所以 HUB 最好買有網管功能的, 差沒1500元, 分享器要買有頻寬控制的, 這個就貴了, 從 3,000~300,000 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