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ASUS P5WD2-E 上真U 短路維修

楼主(2013-09-10):
上CPU 短路 沒上CPU 正常

CPU 供電電容全拆 也沒有
慢慢拆 MOS
找到一顆 6N03 用75N02 代用

网友:
樓主能大概圈一下是哪一顆?? 方便日後維修參考?
Thanks!

网友:
看起來是四相 16顆全部請下來量

网友:
4相全下,大工程~

网友:
一般上真u才短的,我都會先處理驅動 ic

网友:
想請教一下~~如果查到短路點, mos 0電組 pwm 都換了,雖然無短路了,但仍不跑碼,請問 io有可能連帶掛點嗎?

网友:
請問可愛您所說的 "北橋吃CPU 供電" 是對岸俗稱的总線供電嗎?1.2v這顆mos?我知道這顆是連結北橋和cpu的,但我一直不清楚是做啥用的.....

网友:
好大的工程 恭喜carzy1kimo大玩修

网友:
勇氣可佳~  全部拆下量測n_081|  要是我就放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