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不小心把NB主機板線拔斷

楼主(2013-09-11):
如題~~請問大大門幫忙一下這頭含線可在那買得到~~或是有大大可割愛賣我~

网友:
用烙鐵焊回去就好了..如功力不足就直接焊在板子上..

一般筆電接頭都難買的到 , 每一家廠商都沒有固定的款式...

加油靠自己吧!

网友:
麥克風線,其實這還是可以銲回去,但是錫不要用太多,
最簡單就是沒用到就不用接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