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腦週邊] 請教關於碳粉匣漏粉

楼主(2013-09-11):
因近日反應彩雷印表機 (HP-5550DN)會漏碳粉
影響到列印品質
第一次叫修時機器列印時出現異音、機器內部漏出許多藍色碳粉
列印出來的紙張正、反面皆沾到許多藍色碳粉(印出後紙張上不掉粉)
當下是請客戶換一組5550dn的碳粉匣測試
之後機器便恢復正常,異音也消失了
機器也自動再碳粉輸送帶上的粉清掉了
但使用約一週後
今日再次叫修

變成黃色碳粉匣漏粉了
一樣發出異音、影響列印

就常理來看因通常漏粉都是碳粉匣所造成
但客戶一直不相信是碳粉匣所造成
(客戶是使用環保碳粉匣)
懷疑是否是機器造成漏粉?

因此想請教大家,雷射印表機 除碳粉匣外,會有其他造成漏粉的原因嗎?

网友A:
有些機器.廢碳粉盒會漏粉~「收集多餘碳粉未完全時」
但5550收集多餘碳粉是放到碳粉匣內的另一小空間中
可以把碳粉匣清一清.看看有否改善
此機型碳粉匣另一常見.刮刀不良.也會漏粉.
大多直接更新碳粉匣.但原廠的.很貴.所以客戶省錢用環保的.
而漏粉漏太多~接下來.掃描組*4.風扇*3.步進馬達*5...也會跟著壞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些機器.廢碳粉盒會漏粉~「收集多餘碳粉未完全時」
但5550收集多餘碳粉是放到碳粉匣內的另一小空間中
可 ...

感謝指教
您提到"5550收集多餘碳粉是放到碳粉匣內的另一小空間中"
這個小空間大概位在哪裡呢?
能夠直接倒出來嗎?

网友:
我們公司也一台
原廠太貴---考慮用噴墨取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指教
您提到"5550收集多餘碳粉是放到碳粉匣內的另一小空間中"
這個小空間大概位在哪裡呢?

正面看~感光鼓下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面看~感光鼓下方~

(因客戶所在禁止拍照,恕無照片)
今日去查看其故障之藍色、黃色碳粉匣
發現黃色碳粉匣感光鼓上沾有藍色碳粉
而藍色碳粉匣感光鼓底下有很多碳粉
搖一搖還會掉出粉

今日也耗材廠商也到場,取走故障的碳粉匣
更換另一組又能恢復列印了

比較另在下疑惑的是
因客戶使用的5550不只這台
都是使用這間的碳粉匣
但卻只有這台會一直漏粉
會有可能是機器問題嗎?

楼主:
再次請客戶更換黃、藍色碳粉匣後
今日開始換紅色環保碳粉匣漏碳…
在此先附上漏碳時印出之照片

第一次狀況-藍色漏碳正面

第一次狀況-藍色漏碳正面

第一次狀況-藍色漏碳反面

第一次狀況-藍色漏碳反面

第二次狀況-黃色印不出

第二次狀況-黃色印不出

第三次狀況-正面

第三次狀況-正面

第三次狀況-反面

第三次狀況-反面

网友B:
我個人覺得是刮刀的問題 .... 不像掉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個人覺得是刮刀的問題 .... 不像掉粉

請教這刮刀 是在碳粉匣上頭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這刮刀 是在碳粉匣上頭的嗎?

我指的是 滾筒那的刮刀 黑白的是這樣~ 只要是像你上面提供的影印畫面 廠商來換的大多都是刮刀
而掉粉 會一點一點 一小片 一小片.... 這是我使用的經驗...提供你參考

网友:
常碰到-----------再生碳粉匣碰到機率高-----------------換原廠碳粉匣都沒問題---------------
原廠太貴----最後整台機器報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