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ARCHTEX AR32T10 改6M16 V4.5液晶電視公板實例

楼主(2013-09-11):
ARCHTEX AR32T10 改6M16 V4.5液晶電視公板實例

故障情形:電視開機後顯示無信號

TV型號

先將電源板更新日系電容、背板補銲洗板

高壓板

面板型號

T-CON型號

原主機板無法修復以6M16 V4.5液晶電視公板改機

首先確認面板型號為CLAA320WC01Z並找出它的規格書

確認面板T-CON供應電壓為+12VDC,故AD公板輸出電壓要改為+12V

高壓板供應電壓為+24VDC,直接由電源板+24V輸出連接,BL/ON、BL/ADJ連接至AD公板對應控制腳

電源板+5VSB及+12V輸出連接至AD公板+5VSB及+12V輸入點。

取出原機屏線,T-CON輸入端~~~依據面板T-CON定義重新跳線
AD公板訊號輸出端~~~依據6M16 V4.5公板定義重新跳線

按鍵、LED燈號、紅外線接收器接線按照原機排列定義重新跳線

AD公板對位鎖銅柱固定、擋板修改孔位

改機後內裝照

以遙控器修改程序(1366*768面板解析度)完修測試

网友A:
像這種換公版的,畫質跟原本的相比是沒捨差別還是稍微差一點啊???

楼主:
我感覺畫質跟原本的相比是更勝一籌,功能更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換公版的,畫質跟原本的相比是沒捨差別還是稍微差一點啊???

個人覺得換了公板之後,畫質及色澤應會比早期的主板來的漂亮!
早期主板程式設計底色好像偏綠或偏黃了點,而現在白平衡卻設計相當的不錯!
白襯衫較少成為綠襯衫或黃襯衫~

网友:
改的不錯恭喜完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