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ga-ma57sli-s4跟 msi g31m3 維修

楼主(2013-09-11):
感謝jrjrjr提供這2張主板~~
分別是 ga-ma57sli-s4 和msi g31m3,先做清潔吧~~
接續此篇的後續維修~~
http://bbs.pigoo.com/thread-46696-1-1.html
有提到更換cpu供電的電容及空焊的問題
先看電容 3300 6.3v 量出都在4200以上,這類的我都會換掉,12v供電也容值不足一併換掉~~
先上cpu假負載看空焊狀況,燈全亮~~假設橋沒掉點或掛掉~~
確認各個供電沒短路後,上真u吧~~c1>50>? 一直不斷跳變,無嗶聲~~經驗是bios或空焊吧~~因我量記憶體供電是正常的~~
強壓橋開機一樣沒嗶聲,也過不了c1,感覺跟一般空焊不一樣~~
還是刷bios吧~~我討厭 plcc32~~每次一定都會有一邊烙鐵補焊不到~~
這次刷bios有點詭異~~刷12版的無法開機,改刷最初版的才有辦法開機,可能我技術不好吧~~
這年頭還能遇到nf570沒空焊的主板算很難得,加個風扇囉~~
另一張 msi g31m3 傳說中的爆漿板~~
cpu供電的電容尺寸有弄錯,這樣風扇會上不去,680 4v這尺寸的電容還真難找,後來連470 16v也換掉,tk電容就饒了它吧,還沒爆~~

搞太晚囉,用i-ram灌系統~~
剩下的就請user 自行測試囉~~順帶一提主板清潔真的還滿重要的喔~~

网友A:
非常感謝版友wanjonwan的大力相助
ga-ma57sli-s4清潔後重編BIOS就完修,我還真的有點心動買設備,但....還要買熱風槍...^^"
msi g31m3那cpu附近的電容680 4v,我網路找,又去光華找,都說沒有,就忍痛買了不同尺吋的電容
全焊上才發現就是差那麼一點點...
wanjonwan大,你還有買i-ram不是不便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感謝版友wanjonwan的大力相助
ga-ma57sli-s4清潔後重編BIOS就完修,我還真的有點心動買設備,但 ...

680 4v網路有賣啊~~而且比較便宜~~57那張有點運氣,因我還真遇過c1不斷跳變,橋 bios 供電 都查不出問題點~~
i-ram 網路有人才賣500元喔~~灌系統超快~~

网友B:
引用 楼主:
680 4v網路有賣啊~~而且比較便宜~~57那張有點運氣,因我還真遇過c1不斷跳變,橋 bios 供電 都查不出問題點~ ...

ga-m57sli-s4這張我家裡還在用
這張開機蠻謎的,會一直在C1這邊跳變好幾次
不知道是在調校記憶體頻率還是啥的,所以開機會有點久

楼主:
引用 网友B:
ga-m57sli-s4這張我家裡還在用
這張開機蠻謎的,會一直在C1這邊跳變好幾次
不知道是在調校記憶體頻率還是 ...

我認為post比較久跟較新的bios有關係,改刷較初版應該就不會~~我ga-m56 系列也會這樣~~

网友C:
i-ram 這曾經一時風靡... 現在比較少見了

話說...jrjrjr大 原本-12V不亮是因為電容 or BIOS引起?

网友D:
引用 楼主:
680 4v網路有賣啊~~而且比較便宜~~57那張有點運氣,因我還真遇過c1不斷跳變,橋 bios 供電 都查不出問題點~ ...

c1 不過 不斷跳變 !!

記憶體管理 ic 也要檢查 !!!!

网友:
引用 网友C:
i-ram 這曾經一時風靡... 現在比較少見了

話說...jrjrjr大 原本-12V不亮是因為電容 or BIOS引起? ...

前輩版友們有指點,板子需清潔乾淨來測比較準
後來我用風槍清後,-12v就正常亮著了~
所以wanjonwan才說,板子的清潔度很重要,因為他有再處理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D:
c1 不過 不斷跳變 !!

記憶體管理 ic 也要檢查 !!!!

嗯~~有確認過囉~~1.8v~~
bios座本想裝一個上去,但風槍一靠近塑膠座就開始融啦~~唉~~焊工還要提升~~還是 j 大您願意指點一下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有確認過囉~~1.8v~~
bios座本想裝一個上去,但風槍一靠近塑膠座就開始融啦~~唉~~焊工還要提升~~還是 j ...

記憶體管理 IC  不只要檢查供電電壓 , 還有一些相關的腳位要確認 !!!

站內有文章提過, 你自己找一下 !!!

BIOS+BIOS腳座拆解
http://bbs.pigoo.com/thread-20730-1-1.html

給BIOS一個家
http://bbs.pigoo.com/thread-10627-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