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其中ZD1與ZD2的動作原理是什麼?
火..

楼主(2013-09-11):
附圖是穩壓電路(線路圖有誤,請看#15樓) ,請問其中ZD1與ZD2的動作原理是什麼?
若電源端加入一個高於27V或低於,15V的電壓會有什麼問題?
請教各位酷友分析一下,謝謝!~

网友:
1.ZD1 是不是電路有誤~~~看不懂~~~輸出電壓 = 輸入電壓 - ZD VF 1.2V電壓
2.ZD2 將接 GND 電壓提升~~~輸出電壓 = 7815 15V+ ZD2 5.1V 輸出電壓  =20.1V
輸入高於 27V 輸出 = 20.1V
輸入低於 15V 輸出 = 15V - 7805 動作電壓

网友:
輸出電壓 = 輸入電壓 - ZD VF 1.2V電壓
輸入高於 27V 輸出 = 輸入電壓 - ZD VF 1.2V電壓
輸入低於 15V 輸出 = 輸入電壓 - ZD VF 1.2V電壓

网友:
zd1做斷電時防止過高電壓由輸出端
逆衝回7815 做旁路保護

网友:
zd1做斷電時防止過高電壓由輸出端
逆衝回7815 做旁路保護
那方向-----------------------是不是有問題

网友A:
要做防逆流保護的話
放基那也不對
直接用一般是極體逆向接回去就可以了

輸出並那個D1也是多餘的

楼主:
7815要穩壓15V輸出時, 輸入VIN需等於或大於17.7V
加上ZD2的5.1V,因此輸入電壓需大於22.8V,輸出電壓才能穩壓在20.1V
但輸入電壓需大於22.8V時由於ZD1之VF為1.2V,輸出電壓等於(VIN-VF ) 22.8-1.2=21.6V和上面20.1V有點矛盾
又若為了要使VIN在21.3V時書出就能有20.1V,那麼當VIN在大於21.3V時,輸出電壓就無法穩定在20.1V囉?
因為輸出電壓等於(VIN-VF ),7805+VZD2 就失去穩壓作用了?
實在懷疑這電路到底如何運作?

网友:
所以電路有問題--------------------我想知道後面接甚麼負載

网友B:
大概是 被 神人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 被 神人耍了

不是喔!
那是目前在機器上使用的線路,後面接的負載是一堆控制線路還沒畫出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喔!
那是目前在機器上使用的線路,後面接的負載是一堆控制線路還沒畫出來.... ...

圖上的ZD1,在實際電路板上可確認是27V的Zener或一般二極體(反接)?

楼主:
可確認是27V的Zener,線路正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確認是27V的Zener,線路正確~

目前僅能將輸出端電壓視由二個輸入端(並聯)提供,一個由ZD1提供(穩壓前動作),另一個由7815提供(穩壓後動作),目的應是可使輸出端電壓迅速追隨輸入端電壓在開機時的電壓加速吧.當7815動作後,輸出端電壓及電流主要就由7815提供,此時Zener雖也導通,但應只屬輕微導通狀態.

楼主:
經過一再分析,總是覺得廠商提供電路可能有誤,因此特地將PCB版從機器拆下來核對,果然發現線路圖的ZD1畫反了(廠商的陷阱)
實際線路如下,請大家再分析一下ZD1的作用為何?   之前沒仔細核對線路,真是抱歉!!

网友:
ZD1的作用為何------------保護7815

网友C:
引用 楼主:
經過一再分析,總是覺得廠商提供電路可能有誤,因此特地將PCB版從機器拆下來核對,果然發現線路圖的ZD1畫反了( ...

輸入的AC電壓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輸入的AC電壓是多少!!

輸入的AC電壓是20V

网友C:
如圖示!!

我的理解是
輸入AC20V,ZD1目的是在穩定輸入7815的輸入電壓,
ZD2穩壓值為+5.1V,7815輸出為+15V,ZD2應該是作為補壓差之用
藉以保護7815,應該能達到降溫作用

不知道我的理解是否有誤,還請先進指導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做防逆流保護的話
放基那也不對
直接用一般是極體逆向接回去就可以了

D1不見得是多餘的,視負載而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如圖示!!

我的理解是

無言......

ZD1只是逆流保護,絕對不是在穩定輸入7815的輸入電壓,Vzd太大了所以也不是防止Vdo不要過大用的
ZD2會墊高7815的輸出電壓(Vzd+15V),視負載而定,不見得是降溫作用

楼主:
ZD2會墊高7815的輸出電壓(Vzd+15V)-->確定沒問題
倒是ZD1的VZD=27V, 7815的VIN 與VOUT不可能差那麼高阿?
若是防止VIN 與VOUT的逆向電壓,直接用一般DIODE就好,
難道是ZD1的VF=1.2V , 一般DIODE的VF=0.6V 的差別?
納悶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D:
D1不見得是多餘的,視負載而定

輸出附載是"電感or馬達"是嗎
那二極體應該裝在靠近附載的地方
而不是裝載電源的輸出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概是 被 神人耍了

你的手竟然止得住癢,沒有多說什麼? ...
不知是在忙mm,或者在忙車子,或者開著車忙把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輸出附載是"電感or馬達"是嗎
那二極體應該裝在靠近附載的地方
而不是裝載電源的輸出端 ...

輸出負載是電子線路,終端是IGBT閘極與0電位端
ZD1接在7815旁

网友E:
輸出負載是電子線路,終端是IGBT閘極與0電位端
因為最終負債是電感性------------------所以才要加這二極體--也當保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輸出負載是電子線路,終端是IGBT閘極與0電位端
因為最終負債是電感性------------------所以才要加這二極體- ...

請問它如何達到保護?

网友A:
電感性負載在off時會產生"反電動式"
全靠D1吸收"續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感性負載在off時會產生"反電動式"
全靠D1吸收"續流"

謝謝!!

請問ZD1的功用是甚麼? 如何作用?

网友:
輸出端如果有電壓回衝,當電壓超過ZD1的崩潰電壓時
電流會經由ZD1往回流
經由橋式整流進入電源

网友E:
請問ZD1的功用是甚麼? 如何作用?
我猜測是---------------------保護7815
7815不能有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不然會燒毀

网友:
當ac電壓進入時
7815輸出端有殘餘電壓
此時利用zd1將電壓往輸入端送
抵消殘餘電壓
另一功用就是維持壓差

网友:
引用 网友D:
無言......

ZD1只是逆流保護,絕對不是在穩定輸入7815的輸入電壓,Vzd太大了所以也不是防止Vdo不要過大 ...

受教了!!

网友:
LM7815的最大允許輸入電壓為35V(中間腳接地時),即最大壓差約20V,而此電路為使ZD1逆向導通,則輸入電壓需大於15V+5.1V+27V=47.1V,問題1.是LM7815是否該燒毀了?問題2.是此電路如此高的輸入電壓又是從何處而來?

网友:
關於zd1
抱歉,小弟沒有實際計算過電壓
但逆流保護是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ZD1的功用是甚麼? 如何作用?
我猜測是---------------------保護7815
7815不能有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不 ...

厲害!  被你猜對了---> 7815不能有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不然會燒毀!

但是那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哪裡來呢? 答案就是在AC20V送上之瞬間,
VI的電壓最高有28.28V,此為輸入電壓, 而輸出端因為負載及電容器的啟動電壓原因,輸出端的瞬間電壓為0,
造成 輸入電壓與輸出電壓之差為28.28V,容易導致7815損壞,ZD1的VZ為27V,在AC20V送上之瞬間會導通,負起保護7815的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厲害!  被你猜對了---> 7815不能有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不然會燒毀!

但是那過大的輸出輸入壓差哪裡來呢?  ...

AC20V送上之瞬間VI的電壓最高只有20v
等c3 c4充飽了才有28v

网友A:
積那二極體在順向偏壓之下
不是等同一般二極體
會直接順向導通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積那二極體在順向偏壓之下
不是等同一般二極體
會直接順向導通嗎? ...

正確線路在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