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rber file 可否轉成原電路圖

楼主(2013-09-11):
不知有沒有哪位前輩知道Gerber file 可不可以轉回原電路圖
因小弟公司有一片板子需要修改部份電路,但因年代久遠,當初好像沒有給我公司layout好的檔案,
只有線路圖的pdf及跟廠商要的底片和gerber file而已。
想說如果可以就不用那麼麻煩全部重layout了

网友:
沒辦法
只能
1.重畫 電路圖 & layout   --->自己花時間 省錢
2.跟原layout公司 要原檔案 或 委外重做 --->給錢 省時間

网友:
http://www.edaboard.com/thread87077.html

gerber-netlist
Its not easy as you think,it can be done in Cam 350 software,but then for doing that you need to create the appropriate foot print from the Bom you have, later generate netlist from the gerbers and need to assign the footprint to the location,since you have silk screen provided.Moreover,i can't explain the step by step process over the mail like for pcb layout, i suggest you look for some guidance from the folks who already done couple of Re-engineering jobs,they might help you out in this regard.

网友:
電路圖 ==>  layout   ==> Gerber file
都是沒辦法逆轉還原的(零件資料消失)

在LAYOUT 檔中一個電晶體CBE三個焊點(PAD)視為同時相依存圖形群組(相當於巨集概念~連體嬰)
LAYOUT FILE 轉成 GERBER 後,圖形群組相依存關係全部消失,只剩絕對具體的X、Y座標圖像。

若是種種原因 需要新委外LOYOUT
問看看可不可以 評估難易度
以編輯GERBER方式  挖掉局部 再植入接合

或是需要修改部份電路 做成新子版 以轉接板方式處理

网友:
基於保密理由,製作電路板只會給工廠Gerber file.
如果Gerber file 可以還原回PCB檔和電路圖,那就不保密了.

网友:
看看這個, 應該可以看, 但是要改就要你自己想辦法, 精通和熟讀 netlist 和 gerber 的文件格式就是關鍵了.
http://www.artwork.com/gerber/netex-g/index.htm

楼主:
嗯~謝謝各位大大的回覆,
連結裡的東西我會去研究看看(看到英文就頭痛 )

网友:
不可能,即使用軟體轉換也不會是原始檔案,
就如同組合語言翻譯成機器語言之後,
雖有反組譯軟體但也無法恢復成原始組合語言檔。

就算從廠商處取得原始PCB檔案,自己也不見得能馬上編輯,
PCB CAD軟體千百種,還要在電腦中安裝相對應CAD軟體才能將檔案打開,
若不是熟手要操作編輯也是有相當難度........

网友:
20幾年前,朋友就有一個想法,是否可以把PCB的圖轉成電路圖,經過了解之後,還是放棄了,今天有辦法這樣子做了嗎?
我在想應該也是還沒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