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UL20A 不開機

楼主(2013-09-11):
這台筆電問題很奇怪,開機有電源燈亮但無畫面(電源燈約亮10秒後又熄滅~~~)
有幾次是電源燈亮不停,但還是無畫面無法開機...
最奇怪的是,把筆電放個一兩個星期後又可以開機了,但是玩個幾天後又出現上述情況!
這次肯下心來把它拆解了,問問高手有何意見?謝謝!

网友:
BIOS 電池有電嗎???    換掉再看看!!

网友:
1. 把風扇分解看是否風扇口灰塵過多.
2. 筆電 電池拔掉插市電使用看看 , 是否一樣斷電情形.(可能是電池壞影響)
3. 水銀3V電壓是否過低.
4. 記憶體清一清,在插回 .
這些先給你參考看看......如再不行就要進一步的查電路了.
祝你成功解決問題

楼主:
謝謝網友,上面方法都已經試過了,還是一樣...

网友:
我會先換一顆南橋   試試看

网友:
我覺得你這情形有可能( 北橋 , cpu ) 已有虛焊,

因你有說道放 1~2 星期又可開機的情形,

如有工具不彷先對( 北橋 , cpu ) 加熱回焊看看.

祝你成功解決問題...

楼主:
糟糕!!!手上沒有熱風槍...
剛剛在掏寶發現有在賣M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6036174850
真的不行就只好買來試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糟糕!!!手上沒有熱風槍...
剛剛在掏寶發現有在賣MB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311.D ...

虛焊  或是  電容 掛點了 用放大鏡 查看一下也有可能是錫裂 造成的

网友:
我的Benq S53W也是發生跟帖主的相同狀況,按開機時,只有電源燈亮,完全沒作動,隔一個月再開又可以開機,但開機後有時會自動重開機.用了2小時關機後又是只有電燈亮,再度開不了機,這是出什麼問題啊,帖主或各位大可以給點方向嗎.

楼主:
用放大鏡看了後,外觀都沒有問題...重新裝回又不能開機了~~~
結果隔天又可以開機,目前使用一星期還正常,不知甚麼時候又會不開機了?

我想jefry0326的Benq S53W和我的一樣要換主板才行了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mp;initiative_new=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