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V6A LCM 顯示電源供應器

楼主(2013-09-12):
利用故障的 UPS 變壓器製作電源供應器
完成圖(沒有適合的外殼很醜)

控制電路板

控制電路圖

LCM 顯示電路圖

使用PIC16F684 組合語言做1602 LCM 顯示程式
PIC16F684_LCM.rar (5.17 KB, 下載次數: 47) 包含設定、AD讀取、計算、顯示程式

此變壓器輸出可以達到 10A 以上,但是要做到更大輸出電流,功率晶體要增加多顆、又要加大散熱片所以只做到 6A ~~~
此電路及程式有些部分是參考網路上的資訊再加以修改而成,以上僅供痞酷之友當參考~~~

若有疑問、歡迎討論~~~謝謝

网友:
可以改雙輸出!!   把變壓器推到頂!!

网友:
可以提出當痞酷鎮站之寶,申請痞酷電供一號

网友A:
越做功率越大
可以考慮做交換式電源
輸出接電感濾除雜訊
應該就可以跟線性電源比了
體積與發熱量會降下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越做功率越大
可以考慮做交換式電源
輸出接電感濾除雜訊

啊~~~我可沒那樣的本事,只能玩玩簡單的而已
還是期待其他能力較強的大大吧

网友B:
兩個2SD1047怎麼沒有看到實體的呢?
那兩個你用的散熱片有多大?
2SD1047只有10A,兩個20A,Rate=20A/6A=3.333,
以兩個2SD1047來說,Imax=20A/5=4A,最好用於4A以下較好,若欲大負載長期使用,散熱片要大,能有風扇更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兩個2SD1047怎麼沒有看到實體的呢?
那兩個你用的散熱片有多大?
2SD1047只有10A,兩個20A,Rate=20A/6A=3.333, ...

忘了放上圖片~~~
散熱片是用 AMD CPU 風扇 + 散熱片直接塗上散熱膏鎖上螺絲而已
另外真的連續6A 輸出久了會很熱,謝謝提醒會盡量縮短大電流長時間使用,畢竟電費很貴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忘了放上圖片~~~

散熱片是用 AMD CPU 風扇 + 散熱片直接塗上散熱膏鎖上螺絲而已

>散熱片是用 AMD CPU 風扇 + 散熱片直接塗上散熱膏鎖上螺絲而已

我有看到散熱片和風扇,想想應該是用來散熱才對,只是想確定一下.

>另外真的連續6A 輸出久了會很熱,謝謝提醒會盡量縮短大電流長時間使用

我很久以前買的電源套件,用兩個2N3055,總共有30A,實際也不過用在4A而已.
一般來說1A就已經很燙了,像你那台已經可以煎魚了.

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0.2V ~ 50V/4A/2A.

网友C:
引用 楼主:
忘了放上圖片~~~

散熱片是用 AMD CPU 風扇 + 散熱片直接塗上散熱膏鎖上螺絲而已

最主要是要看這張圖....
30V 3A看起來是還好啦........剛好在安全範圍線上........
只是這張圖應該是Tc=25度C時........BJT雖然不像MOSFET那樣嚴重....但....就看原廠預留的margin有多少了......是賭注...加液態氮冷卻應該能保證Tcase=25度C吧...

另一個辦法就是用斬波降低壓差......會省電很多......低電壓範圍看看可不可以超到15V 15A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主要是要看這張圖....
30V 3A看起來是還好啦........剛好在安全範圍線上........
只是這張圖應該是Tc=2 ...

說的是~~~就因為先前沒加上繼電器選擇輸入電壓控制降低壓差,真的會像 scottwang 說的可以煎魚了
後來才改成輸出電壓低於 DC15V 時選擇 AC15V 輸入,高於 DC15V 後才選擇 AC30V 輸入
如第一張圖 12V 1.67A 持續30分鐘散熱片還沒啥感覺,真的降低壓差會改善很多相對消耗功率也差很大
低電壓範圍看看可不可以超到15V 15A以上~~~要到15A那線要加粗,萬一忘了電壓開高可能會燒壞晶體不然又要加多顆晶體、散熱片那體積會越來越龐大,目前並沒有用到大電流所以暫時先這樣用了~~~謝謝指教

网友:
大電流電源供應器,通常不會只用單顆功率晶體做調壓
絕對會多顆並連,如果如果電壓差大
就會加入樓主的電路,用繼電器切換輸入電壓
保持一定的壓差,減少廢熱

小弟曾試做過13.8v 20a車用音響電源供應器
使用五顆2sd1047並連,穩壓原件使用lm317
已經使用將近3年多,依然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