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解電容換成固態電容該如何算?

楼主(2013-09-12):
電壓源是電瓶,電壓大約在12-13.5間,

原本是用220u 25V的電解電容和100pf 50V的1206並聯,

如果我要換成固態電容,容值和耐壓該怎麼選?

网友:
原則是要一樣的!!

固態電容的容值與電解電容的容值在電路上的效應相同

只是電容的材質不同而已!!

楼主:
可是我搜尋電解電容替換固態,發現主機板很多都沒照原來的規格。

网友A:
主機板上面都是跑高頻居多
所以適用esr值去算出需要容值
固態電容esr值較電解低
所以容值可以降低

但樓主電力來源是電池,已經可以提供極低的內阻
電容只是用來檔一下瞬間電流
況且也沒提出是用於哪種電路上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搜尋電解電容替換固態,發現主機板很多都沒照原來的規格。

我是說原則喔!!  當然應用在各種不同電路有不同的需求!!
料件內組、電路效應、材料,等等都是有必要注意烤量的部分喔!!
winrar070大也說了!!   參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面都是跑高頻居多
所以適用esr值去算出需要容值
固態電容esr值較電解低

用在LM317的限流電路上,

0.1u並聯220u

我有找到470u 16V的,容值加大可以嗎?

网友:
容值可以加大無妨,但我認為470uf已經夠了,再加大無意義。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LM317的限流電路上,

0.1u並聯220u

限流電路?
將lm317接成定電流?

電容值與輸出電流成正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限流電路?
將lm317接成定電流?

啊~~~原來是這樣,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8.htm

LM317的DATAsheet裡只有0.1u的電容,

但是設計成電路時,不知它為何要加上220u的電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原來是這樣,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8.htm

大小電容並聯的作用!!

http://deargrass.pixnet.net/blog ... 0%94%E6%98%AF%3F%3F

頻率響應問題!!

這在LCD內的電路常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home.eeworld.com.cn/my/space.php?uid=121597&do=blog&id=24800

謝謝!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