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國際 TH-L42B12W 亂動作<已完修>

楼主(2013-09-12):
開機正常,有時音量顯示會到63(最大),按鍵及遙控都無法調整,但選台,關機,開機都OK(此時台號會亂顯示)如8ch會顯示132.
有時將電源拔除,過一會,開機後音量依舊在63,但遙控及按鍵均可操作,就像正常一般,不知這是否就是所謂的
"資料遺失"有關,該如何補救.....請教各位大大

^異常時音量顯示

^A/D板全貌

^是否跟它有關,或是其它因素

网友A:
你陳述的問題比較像按鍵板短路的故障!!

開關先檢查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陳述的問題比較像按鍵板短路的故障!!

開關先檢查一下吧!!

大大,如果是按鍵漏電也會影響電台顯示嗎?而其它按鍵也能正工作,
也許是我修CRT電視太久,有些觀念要修正...再檢察SW看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如果是按鍵漏電也會影響電台顯示嗎?而其它按鍵也能正工作,
也許是我修CRT電視太久,有些觀念要修正.. ...

有微導通狀態的按鈕,會影響MCU的控制或是原本的正常受控程序!!

所以建議先檢查開關的正常與否,可以幫助排除這部分的影響!!

避免誤判!!

网友B:
看這顆是不是24C系列
可以清空 也可直接更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這顆是不是24C系列
可以清空 也可直接更換

回報大大,這顆正是"24C16"記憶IC,不知大大是否也認為跟
數據記憶有關的問題?如沒有24C16可否用24C32代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報大大,這顆正是"24C16"記憶IC,不知大大是否也認為跟
數據記憶有關的問題?如沒有24C16可否用24C32代用? ...

如無意外換掉此IC即可完修,32可代16,16不可代32

网友:
24c換掉就完修了~~可丟空白無誤

网友:
29D700ST大大:
可先做"工廠設定"復置看看!!

楼主:
已照各位大大的意見,把24C16換掉,原先是換上24C32的規格(新的),
卻變成黑屏/無法關機,因手上沒有24c16,固從舊板拆件,重新清除,
再裝上就ok了.為何我新裝的24C32不能用?是品牌有關,還是新購的IC
都要清除一次?多謝各位大大們的指點,

网友:
基本上放24c16就ok了~~我沒試過放32的 = =..所以~無法給答案

网友:
可能主IC不支援到24C32~~但通常都OK大可帶小!
恭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