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費徵求物品] 替朋友問VIZIO M420SL-TW維修

楼主(2013-09-12):
好友有一台VIZIO M420SL-TW,面板據說被小孩敲破,不知道本版有哪位先進住高雄可以幫忙維修?
PS.小資家庭省吃儉用,這台電視還是用分期購買,只求維修費不要太高。

网友:
很難把 就算有 同尺寸面板   定義 也不定一樣  我幫人換一塊37吋就要6000 42吋你覺得多少錢 是合理的價位ㄋ
而且 你也發錯區 應該請板大 移到 物品徵求區  我查了一下這 是
LED 的面板  放棄吧高雄這 不會有人 有中古的可以換

网友:
困難的任務!!

网友A:
大尺寸面板不便宜,二手面板不易求得。

不要考慮能修好了,買台二手的湊合著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尺寸面板不便宜,二手面板不易求得。

不要考慮能修好了,買台二手的湊合著看吧......... ...

我想也是弄個2手的比較實際一點!!

网友:
再分期買1台同型號的吧!
別忘記加1片面版保護鏡
以免再次打破面版

如此就有另一台零件機可用了
一舉2得n_049|

楼主:
再請教各位,如果換新面板大概要多少?  全新一台要15000左右,主要是朋友想知道維修的可能性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請教各位,如果換新面板大概要多少?  全新一台要15000左右,主要是朋友想知道維修的可能性如何。  ...

你可以打去公司 問  沒記錯 大概 10000上下
,如果想換中古 可以來找我  32  37 42 不過只有 LCD 我都有現貨可以可以看 那台報廢就只能算扣500
那你想一想吧

楼主:
謝謝! 我會跟他說。

网友:
我有便宜多片LCD LED靜電線或B規6點內面板(看電視沒影響) 可讓你省很多 可惜你在高雄幫不了你.....